请问4BMN丝印是什么芯片,5个引脚的

楼主:
我在网上各种搜,都没收到这个芯片的型号具体是啥,请问有没有知道这个芯片型号的大佬告知一下,谢谢了

网友:
现在的丝印已经是各个厂家都不按套路出牌了
丝印反查网能查的也是常规批量大的常规器件,,,,

可以把芯片的图发出来,也许有的网友见过,,上图

网友:
这是拍的芯片的照片

网友A:
怎么看着像LDO呢,你测一下这几个脚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着像LDO呢,你测一下这几个脚的电压。

测不了。。手上就一块板子,还是电源烧了的= =

网友:
有两个厂家是这样子丝印的,你上个图片来我看下丝印字体好确定厂家再反查就不难了

网友:
厂家IWATT 厂家TOREX/特瑞仕 这两个厂家期中一个,后者是LDO的

网友:
再分享一个新款的过压保护芯片的丝印给大伙

丝印D30A封装SOT23-6    丝印D31A封装SOT23-6    丝印D32A封装SOT23-6    丝印D33A封装SOT23-6    丝印D34A封装SOT23-6
丝印D30B封装SOT23-6    丝印D31B封装SOT23-6    丝印D32B封装SOT23-6    丝印D33B封装SOT23-6    丝印D34B封装SOT23-6
丝印D30C封装SOT23-6    丝印D31C封装SOT23-6    丝印D32C封装SOT23-6    丝印D33C封装SOT23-6    丝印D34C封装SOT23-6
丝印D30D封装SOT23-6    丝印D31D封装SOT23-6    丝印D32D封装SOT23-6    丝印D33D封装SOT23-6    丝印D34D封装SOT23-6
丝印D30E封装SOT23-6    丝印D31E封装SOT23-6    丝印D32E封装SOT23-6    丝印D33E封装SOT23-6    丝印D34E封装SOT23-6
丝印D30F封装SOT23-6    丝印D31F封装SOT23-6    丝印D32F封装SOT23-6    丝印D33F封装SOT23-6    丝印D34F封装SOT23-6
丝印D30G封装SOT23-6    丝印D31G封装SOT23-6    丝印D32G封装SOT23-6    丝印D33G封装SOT23-6    丝印D34G封装SOT23-6
丝印D30H封装SOT23-6    丝印D31H封装SOT23-6    丝印D32H封装SOT23-6    丝印D33H封装SOT23-6    丝印D34H封装SOT23-6
丝印D30I封装SOT23-6    丝印D31I封装SOT23-6    丝印D32I封装SOT23-6    丝印D33I封装SOT23-6    丝印D34I封装SOT23-6
丝印D30J封装SOT23-6    丝印D31J封装SOT23-6    丝印D32J封装SOT23-6    丝印D33J封装SOT23-6    丝印D34J封装SOT23-6
丝印D30K封装SOT23-6    丝印D31K封装SOT23-6    丝印D32K封装SOT23-6    丝印D33K封装SOT23-6    丝印D34K封装SOT23-6
丝印D30L封装SOT23-6    丝印D31L封装SOT23-6    丝印D32L封装SOT23-6    丝印D33L封装SOT23-6    丝印D34L封装SOT23-6
丝印D30M封装SOT23-6    丝印D31M封装SOT23-6    丝印D32M封装SOT23-6    丝印D33M封装SOT23-6    丝印D34M封装SOT23-6
丝印D30N封装SOT23-6    丝印D31N封装SOT23-6    丝印D32N封装SOT23-6    丝印D33N封装SOT23-6    丝印D34N封装SOT23-6
丝印D30O封装SOT23-6    丝印D31O封装SOT23-6    丝印D32O封装SOT23-6    丝印D33O封装SOT23-6    丝印D34O封装SOT23-6
丝印D30P封装SOT23-6    丝印D31P封装SOT23-6    丝印D32P封装SOT23-6    丝印D33P封装SOT23-6    丝印D34P封装SOT23-6
丝印D30Q封装SOT23-6    丝印D31Q封装SOT23-6    丝印D32Q封装SOT23-6    丝印D33Q封装SOT23-6    丝印D34Q封装SOT23-6
丝印D30R封装SOT23-6    丝印D31R封装SOT23-6    丝印D32R封装SOT23-6    丝印D33R封装SOT23-6    丝印D34R封装SOT23-6
丝印D30S封装SOT23-6    丝印D31S封装SOT23-6    丝印D32S封装SOT23-6    丝印D33S封装SOT23-6    丝印D34S封装SOT23-6
丝印D30T封装SOT23-6    丝印D31T封装SOT23-6    丝印D32T封装SOT23-6    丝印D33T封装SOT23-6    丝印D34T封装SOT23-6
丝印D30U封装SOT23-6    丝印D31U封装SOT23-6    丝印D32U封装SOT23-6    丝印D33U封装SOT23-6    丝印D34U封装SOT23-6
丝印D30V封装SOT23-6    丝印D31V封装SOT23-6    丝印D32V封装SOT23-6    丝印D33V封装SOT23-6    丝印D34V封装SOT23-6
丝印D30W封装SOT23-6    丝印D31W封装SOT23-6    丝印D32W封装SOT23-6    丝印D33W封装SOT23-6    丝印D34W封装SOT23-6
丝印D30X封装SOT23-6    丝印D31X封装SOT23-6    丝印D32X封装SOT23-6    丝印D33X封装SOT23-6    丝印D34X封装SOT23-6
丝印D30Y封装SOT23-6    丝印D31Y封装SOT23-6    丝印D32Y封装SOT23-6    丝印D33Y封装SOT23-6    丝印D34Y封装SOT23-6
丝印D30Z封装SOT23-6    丝印D31Z封装SOT23-6    丝印D32Z封装SOT23-6    丝印D33Z封装SOT23-6    丝印D34Z封装SOT23-6
丝印D35A封装SOT23-6    丝印D36A封装SOT23-6    丝印D37A封装SOT23-6    丝印D38A封装SOT23-6    丝印D39A封装SOT23-6
丝印D35B封装SOT23-6    丝印D36B封装SOT23-6    丝印D37B封装SOT23-6    丝印D38B封装SOT23-6    丝印D39B封装SOT23-6
丝印D35C封装SOT23-6    丝印D36C封装SOT23-6    丝印D37C封装SOT23-6    丝印D38C封装SOT23-6    丝印D39C封装SOT23-6
丝印D35D封装SOT23-6    丝印D36D封装SOT23-6    丝印D37D封装SOT23-6    丝印D38D封装SOT23-6    丝印D39D封装SOT23-6
丝印D35E封装SOT23-6    丝印D36E封装SOT23-6    丝印D37E封装SOT23-6    丝印D38E封装SOT23-6    丝印D39E封装SOT23-6
丝印D35F封装SOT23-6    丝印D36F封装SOT23-6    丝印D37F封装SOT23-6    丝印D38F封装SOT23-6    丝印D39F封装SOT23-6
丝印D35G封装SOT23-6    丝印D36G封装SOT23-6    丝印D37G封装SOT23-6    丝印D38G封装SOT23-6    丝印D39G封装SOT23-6
丝印D35H封装SOT23-6    丝印D36H封装SOT23-6    丝印D37H封装SOT23-6    丝印D38H封装SOT23-6    丝印D39H封装SOT23-6
丝印D35I封装SOT23-6    丝印D36I封装SOT23-6    丝印D37I封装SOT23-6    丝印D38I封装SOT23-6    丝印D39I封装SOT23-6
丝印D35J封装SOT23-6    丝印D36J封装SOT23-6    丝印D37J封装SOT23-6    丝印D38J封装SOT23-6    丝印D39J封装SOT23-6
丝印D35K封装SOT23-6    丝印D36K封装SOT23-6    丝印D37K封装SOT23-6    丝印D38K封装SOT23-6    丝印D39K封装SOT23-6
丝印D35L封装SOT23-6    丝印D36L封装SOT23-6    丝印D37L封装SOT23-6    丝印D38L封装SOT23-6    丝印D39L封装SOT23-6
丝印D35M封装SOT23-6    丝印D36M封装SOT23-6    丝印D37M封装SOT23-6    丝印D38M封装SOT23-6    丝印D39M封装SOT23-6
丝印D35N封装SOT23-6    丝印D36N封装SOT23-6    丝印D37N封装SOT23-6    丝印D38N封装SOT23-6    丝印D39N封装SOT23-6
丝印D35O封装SOT23-6    丝印D36O封装SOT23-6    丝印D37O封装SOT23-6    丝印D38O封装SOT23-6    丝印D39O封装SOT23-6
丝印D35P封装SOT23-6    丝印D36P封装SOT23-6    丝印D37P封装SOT23-6    丝印D38P封装SOT23-6    丝印D39P封装SOT23-6
丝印D35Q封装SOT23-6    丝印D36Q封装SOT23-6    丝印D37Q封装SOT23-6    丝印D38Q封装SOT23-6    丝印D39Q封装SOT23-6
丝印D35R封装SOT23-6    丝印D36R封装SOT23-6    丝印D37R封装SOT23-6    丝印D38R封装SOT23-6    丝印D39R封装SOT23-6
丝印D35S封装SOT23-6    丝印D36S封装SOT23-6    丝印D37S封装SOT23-6    丝印D38S封装SOT23-6    丝印D39S封装SOT23-6
丝印D35T封装SOT23-6    丝印D36T封装SOT23-6    丝印D37T封装SOT23-6    丝印D38T封装SOT23-6    丝印D39T封装SOT23-6
丝印D35U封装SOT23-6    丝印D36U封装SOT23-6    丝印D37U封装SOT23-6    丝印D38U封装SOT23-6    丝印D39U封装SOT23-6
丝印D35V封装SOT23-6    丝印D36V封装SOT23-6    丝印D37V封装SOT23-6    丝印D38V封装SOT23-6    丝印D39V封装SOT23-6
丝印D35W封装SOT23-6    丝印D36W封装SOT23-6    丝印D37W封装SOT23-6    丝印D38W封装SOT23-6    丝印D39W封装SOT23-6
丝印D35X封装SOT23-6    丝印D36X封装SOT23-6    丝印D37X封装SOT23-6    丝印D38X封装SOT23-6    丝印D39X封装SOT23-6
丝印D35Y封装SOT23-6    丝印D36Y封装SOT23-6    丝印D37Y封装SOT23-6    丝印D38Y封装SOT23-6    丝印D39Y封装SOT23-6
丝印D35Z封装SOT23-6    丝印D36Z封装SOT23-6    丝印D37Z封装SOT23-6    丝印D38Z封装SOT23-6    丝印D39Z封装SOT23-6

网友:
没见过这种的

网友:
我觉得老大整天发一大堆的丝印元件,却没有具体型号,发了有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