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脉波整流输入电流谐波与控制角关系

楼主:
12脉波整流输入电流谐波与控制角有无定量或定性关系?查找了大量文献,都没有找到相关的文章,而仿真结果表明输入电流谐波与控制角的关系并不是单调的,而且受负载影响很大,这些现象怎么解释?

网友:
如果知道相关文献也可以告诉我

网友A:
查找了大量文献,都没有找到相关的文章,,,
真结果表明输入,,,

总得把论点给大家交代一下吧
想从哪方面下手论证
仿真证明什么结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找了大量文献,都没有找到相关的文章,,,
真结果表明输入,,,

总得把论点给大家交代一下吧
想从 ...

仿真结果是输入电流THD随着控制角的增大是波动的,不是单增或单减的,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现象,不知道理论上就应该是这样的还是我们仿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