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输出电压范围200V~500V

楼主(2019-05-21):
直流输出电压范围200V~500V
母线电容165uF,想问一下泄放电阻阻值怎么选

网友A:
所谓“泄放电阻”是指并联在电容两端,设备停止工作后,为电容放电的电阻。
该电阻通常的要求是:在停止工作后若干秒钟内,将电容所储存的电能释放到两端电压低于一定数值。该电压由安全规程规定。
你应该查查你的设备的国家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