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STM32中对I2C初始化进行优化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STM32CubeMX生成的I2C程序初始化死锁,哈哈我找到问题了,哈哈

STM32CubeMX配置I2C的时候,程序在I2C初始化时经常卡死,问题颇多,但一直没发现是哪里的问题,闻人只说的stm32的硬件I2C存在问题,建议使用IO口来模拟I2C,但说的硬件问题并不是说会卡死的问题,所以我再代码中找了很久,最终发现是STM32CubeMX生成的初始化代码的时候有bug。STM32CubeMX生成的I2C程序初始化时,是先配置引脚,再使能I2C的时钟,这里是有问题的,会导致初始化过不去,这里需要把I2C的时钟使能放到引脚的配置前面。

上面代码是STM32CubeMX配置生成的void HAL_I2C_MspInit(I2C_HandleTypeDef* hi2c)函数代码,我们需要修改里此函数里面的__HAL_RCC_I2C1_CLK_ENABLE()位置,修改成下面的代码,把时钟提到引脚配置前。

我在修改了上面的时钟顺序之后,I2C就顺利调通,不会再出现之前的问题了。夸我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CubeMX生成的I2C程序初始化死锁,哈哈我找到问题了,哈哈 STM32CubeMX配置I2C的时候,程序在I2C初 ...

可以给ST反馈一下,说不定有奖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