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LCD JLX12864G-086基于msp430的驱动

楼主:
C文件:#include
#include "delay.h"

void JLX12864G_086_GPIOInit(void)
{
    LCD_SCLK_Init;
    LCD_SID_Init;
    LCD_RS_Init;
    LCD_RESET_Init;
    LCD_CS1_Init;
    ROM_IN_Init;
    ROM_OUT_Init;
    ROM_SCK_Init;
    ROM_CS_Init;
}

void transfer_command_lcd(u8 data1)
{
    char i;
    LCD_CS1_LOW;
    LCD_RS_LOW;
    for(i=0;i<8;i++)
    {
        LCD_SCLK_LOW;
        if(data1&0x80)
            LCD_SID_HIGH;
        else
            LCD_SID_LOW;
        LCD_SCLK_HIGH;

        data1=data1<<1;
    }
    LCD_CS1_HIGH;
}

void initial_lcd(void)
{
    LCD_RESET_LOW;
    Delay_us(100);
    LCD_RESET_HIGH;
    Delay_us(100);
    transfer_command_lcd(0xe2);  //软复位
    Delay_us(5);
    transfer_command_lcd(0x2c);  //升压步聚1
    Delay_us(50);
    transfer_command_lcd(0x2e);  //升压步聚2
    Delay_us(50);
    transfer_command_lcd(0x2f);  //升压步聚3
    Delay_us(5);
    transfer_command_lcd(0x23);  //粗调对比度,可设置范围0x20~0x27
    transfer_command_lcd(0x81);  //微调对比度
    transfer_command_lcd(0x28);  //微调对比度的值,可设置范围0x00~0x3f
    transfer_command_lcd(0xa2);  //1/9偏压比(bias)
    transfer_command_lcd(0xc8);  //行扫描顺序:从上到下
    transfer_command_lcd(0xa0);  //列扫描顺序:从左到右
    transfer_command_lcd(0x40);  //起始行:第一行开始
    transfer_command_lcd(0xaf);  //开显示
}

void clear_screen(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8;i++)
    {
        transfer_command_lcd(0xb0+i);
        transfer_command_lcd(0x10);
        transfer_command_lcd(0x00);
        for(j=0;j<128;j++)
        {
            transfer_data_lcd(0x00);
        }
    }
}

void transfer_data_lcd(u8 data1)
{
    char i;
    LCD_CS1_LOW;
    LCD_RS_HIGH;
    for(i=0;i<8;i++)
    {
        LCD_SCLK_LOW;
        if(data1&0x80) LCD_SID_HIGH;
        else LCD_SID_LOW;
        LCD_SCLK_HIGH;
        data1=data1<<=1;
    }
    LCD_CS1_HIGH;
}

void lcd_address(u16 page,u16 column)
{
    column=column-0x01;
    transfer_command_lcd(0xb0+page-1);
    transfer_command_lcd(0x10+(column>>4&0x0f));
    transfer_command_lcd(column&0x0f);
}

void display_128x64(u8 *dp)
{
    uint i,j;
    for(j=0;j<8;j++)
    {
        lcd_address(j+1,1);
        for (i=0;i<128;i++)
        {
            transfer_data_lcd(*dp);
            dp++;
        }
    }
}

void display_graphic_16x16(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dp)
{
    uint i,j;
    for(j=0;j<2;j++)
    {
        lcd_address(page+j,column);
        for (i=0;i<16;i++)
        {
            transfer_data_lcd(*dp);
            dp++;
        }
    }
}

void display_graphic_8x16(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dp)
{
    uint i,j;
    for(j=0;j<2;j++)
    {
        lcd_address(page+j,column);
        for (i=0;i<8;i++)
        {
            transfer_data_lcd(*dp);
            dp++;
        }
    }
}

void display_graphic_5x8(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dp)
{
    uint i;
    lcd_address(page,column);
    for (i=0;i<5;i++)
    {
        transfer_data_lcd(*dp);
        dp++;
    }
}

void send_command_to_ROM(uchar datu ) //送指令到字库
{
    uchar i;
    for(i=0;i<8;i++ )
    {
        ROM_SCK_LOW;
        Delay_us(10);
        if(datu & 0x80)
            ROM_IN_HIGH;
        else
            ROM_IN_LOW;
        datu = datu<<1;
        ROM_SCK_HIGH;
        Delay_us(10);
    }
}

static uchar get_data_from_ROM( ) //从字库取汉字或字符
{
    uchar i;
    uchar ret_data=0;
    for(i=0;i<8;i++)
    {
        ROM_OUT_HIGH;
        ROM_SCK_LOW;
        //delay_us(1);
        ret_data=ret_data<<1;
        if((ROM_OUT_IN) == ROM_OUT_BIT)
            ret_data = ret_data+1;
        else
            ret_data = ret_data;

        ROM_SCK_HIGH;
        //delay_us(1);
    }
    return(ret_data);
}
void get_and_write_16x16(u32 fontaddr,uchar page,uchar column)
{
    uchar i,j,disp_data;
    ROM_CS_LOW;
    send_command_to_ROM(0x03);
    send_command_to_ROM((fontaddr&0xff0000)>>16);
    send_command_to_ROM((fontaddr&0xff00)>>8);
    send_command_to_ROM(fontaddr&0xff);
    for(j=0;j<2;j++)
    {
        lcd_address(page+j,column);
        for(i=0; i<16; i++ )
        {
            disp_data=get_data_from_ROM();
            transfer_data_lcd(disp_data);
        }
    }
    ROM_CS_HIGH;
}

void get_and_write_8x16(u32 fontaddr,uchar page,uchar column)
{
    uchar i,j,disp_data;
    ROM_CS_LOW;
    send_command_to_ROM(0x03);
    send_command_to_ROM((fontaddr&0xff0000)>>16);
    send_command_to_ROM((fontaddr&0xff00)>>8);
    send_command_to_ROM(fontaddr&0xff);
    for(j=0;j<2;j++)
    {
        lcd_address(page+j,column);
        for(i=0; i<8; i++ )
        {
            disp_data=get_data_from_ROM();
            transfer_data_lcd(disp_data);
        }
    }
    ROM_CS_HIGH;
}

void get_and_write_5x8(u32 fontaddr,uchar page,uchar column)
{
    uchar i,disp_data;
    ROM_CS_LOW;
    send_command_to_ROM(0x03);
    send_command_to_ROM((fontaddr&0xff0000)>>16);
    send_command_to_ROM((fontaddr&0xff00)>>8);
    send_command_to_ROM(fontaddr&0xff);
    lcd_address(page,column);
    for(i=0; i<5; i++ )
    {
        disp_data=get_data_from_ROM();
        transfer_data_lcd(disp_data);
    }
    ROM_CS_HIGH;
}

u32 fontaddr=0;
void display_GB2312_string(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text)
{
    uchar i= 0;
    while((text[i]>0x00))
    {
        if(((text[i]>=0xb0) &&(text[i]<=0xf7))&&(text[i+1]>=0xa1))
        {
            fontaddr = (text[i]- 0xb0)*94;
            fontaddr += (text[i+1]-0xa1)+846;
            fontaddr = (u32)(fontaddr*32);
            get_and_write_16x16(fontaddr,page,column);
            i+=2;
            column+=16;
        }
        else if(((text[i]>=0xa1) &&(text[i]<=0xa3))&&(text[i+1]>=0xa1))
        {
            fontaddr = (text[i]- 0xa1)*94;
            fontaddr += (text[i+1]-0xa1);
            fontaddr = (u32)(fontaddr*32);
            get_and_write_16x16(fontaddr,page,column);
            i+=2;
            column+=16;
        }
        else if((text[i]>=0x20) &&(text[i]<=0x7e))
        {
            fontaddr = (text[i]- 0x20);
            fontaddr = (unsigned long)(fontaddr*16);
            fontaddr = (unsigned long)(fontaddr+0x3cf80);
            get_and_write_8x16(fontaddr,page,column);
            i+=1;
            column+=8;
        }
        else
        i++;
    }
}

void display_string_5x8(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text)
{
    unsigned char i= 0;
    while((text[i]>0x00))
    {
        if((text[i]>=0x20) &&(text[i]<=0x7e))
        {
            fontaddr = (text[i]- 0x20);
            fontaddr = (unsigned long)(fontaddr*8);
            fontaddr = (unsigned long)(fontaddr+0x3bfc0);
            get_and_write_5x8(fontaddr,page,column);
            i+=1;
            column+=6;
        }
        else
        i++;
    }
}

H文件:
#ifndef JLX12864G_086_H_
#define JLX12864G_086_H_

#include "msp430f5529.h"

#if 1
#define LCD_CS1_PORT  P3DIR
#define LCD_CS1_OUT   P3OUT
#define LCD_CS1_BIT   BIT3

#define LCD_RESET_PORT P4DIR
#define LCD_RESET_OUT  P4OUT
#define LCD_RESET_BIT  BIT6

#define LCD_RS_PORT   P4DIR
#define LCD_RS_OUT    P4OUT
#define LCD_RS_BIT    BIT7

#define LCD_SID_PORT  P5DIR
#define LCD_SID_OUT   P5OUT
#define LCD_SID_BIT   BIT6

#define LCD_SCLK_PORT P5DIR
#define LCD_SCLK_OUT  P5OUT
#define LCD_SCLK_BIT  BIT7

#define ROM_CS_PORT   P7DIR
#define ROM_CS_OUT    P7OUT
#define ROM_CS_BIT    BIT4

#define ROM_SCK_PORT  P7DIR
#define ROM_SCK_OUT   P7OUT
#define ROM_SCK_BIT   BIT5

#define ROM_OUT_PORT  P7DIR
#define ROM_OUT_OUT   P7OUT
#define ROM_OUT_BIT   BIT6
#define ROM_OUT_IN    P7IN&BIT6

#define ROM_IN_PORT   P7DIR
#define ROM_IN_OUT    P7OUT
#define ROM_IN_BIT    BIT7

#else
#define LCD_SCLK_PORT P2DIR
#define LCD_SCLK_OUT  P2OUT
#define LCD_SCLK_BIT  BIT5

#define LCD_SID_PORT  P2DIR
#define LCD_SID_OUT   P2OUT
#define LCD_SID_BIT   BIT4

#define LCD_RS_PORT   P1DIR
#define LCD_RS_OUT    P1OUT
#define LCD_RS_BIT    BIT5

#define LCD_RESET_PORT P1DIR
#define LCD_RESET_OUT  P1OUT
#define LCD_RESET_BIT  BIT4

#define LCD_CS1_PORT  P1DIR
#define LCD_CS1_OUT   P1OUT
#define LCD_CS1_BIT   BIT3

#define ROM_IN_PORT   P1DIR
#define ROM_IN_OUT    P1OUT
#define ROM_IN_BIT    BIT2

#define ROM_OUT_PORT  P4DIR
#define ROM_OUT_OUT   P4OUT
#define ROM_OUT_BIT   BIT3
#define ROM_OUT_IN    P4IN & BIT3

#define ROM_SCK_PORT  P4DIR
#define ROM_SCK_OUT   P4OUT
#define ROM_SCK_BIT   BIT0

#define ROM_CS_PORT   P3DIR
#define ROM_CS_OUT    P3OUT
#define ROM_CS_BIT    BIT7
#endif

#define LCD_SCLK_Init LCD_SCLK_PORT |= LCD_SCLK_BIT
#define LCD_SCLK_HIGH LCD_SCLK_OUT |= LCD_SCLK_BIT
#define LCD_SCLK_LOW  LCD_SCLK_OUT &=~ LCD_SCLK_BIT

#define LCD_SID_Init  LCD_SID_PORT |= LCD_SID_BIT
#define LCD_SID_HIGH  LCD_SID_OUT |= LCD_SID_BIT
#define LCD_SID_LOW   LCD_SID_OUT &=~ LCD_SID_BIT

#define LCD_RS_Init   LCD_RS_PORT |= LCD_RS_BIT
#define LCD_RS_HIGH   LCD_RS_OUT  |= LCD_RS_BIT
#define LCD_RS_LOW    LCD_RS_OUT  &=~ LCD_RS_BIT

#define LCD_RESET_Init LCD_RESET_PORT |= LCD_RESET_BIT
#define LCD_RESET_HIGH LCD_RESET_OUT  |= LCD_RESET_BIT
#define LCD_RESET_LOW  LCD_RESET_OUT  &=~ LCD_RESET_BIT

#define LCD_CS1_Init   LCD_CS1_PORT  |= LCD_CS1_BIT
#define LCD_CS1_HIGH   LCD_CS1_OUT   |= LCD_CS1_BIT
#define LCD_CS1_LOW    LCD_CS1_OUT   &=~ LCD_CS1_BIT

#define ROM_IN_Init    ROM_IN_PORT |= ROM_IN_BIT
#define ROM_IN_HIGH    ROM_IN_OUT |= ROM_IN_BIT
#define ROM_IN_LOW     ROM_IN_OUT &=~ ROM_IN_BIT

#define ROM_OUT_Init    ROM_OUT_PORT &=~ ROM_OUT_BIT
#define ROM_OUT_HIGH    ROM_OUT_OUT |= ROM_OUT_BIT
#define ROM_OUT_LOW     ROM_OUT_OUT &=~ ROM_OUT_BIT

#define ROM_SCK_Init   ROM_SCK_PORT |= ROM_SCK_BIT
#define ROM_SCK_HIGH   ROM_SCK_OUT |= ROM_SCK_BIT
#define ROM_SCK_LOW    ROM_SCK_OUT &=~ ROM_SCK_BIT

#define ROM_CS_Init    ROM_CS_PORT |= ROM_CS_BIT
#define ROM_CS_HIGH    ROM_CS_OUT |= ROM_CS_BIT
#define ROM_CS_LOW     ROM_CS_OUT &=~ ROM_CS_BIT

void JLX12864G_086_GPIOInit(void);
void transfer_command_lcd(u8 data1);
void initial_lcd(void);
void clear_screen(void);
void transfer_data_lcd(u8 data1);
void lcd_address(u16 page,u16 column);
void display_128x64(u8 *dp);

void display_graphic_16x16(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dp);
void display_graphic_8x16(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dp);
void display_graphic_5x8(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dp);

void send_command_to_ROM(uchar datu); //送指令到字库
static uchar get_data_from_ROM();
void get_and_write_16x16(u32 fontaddr,uchar page,uchar column);
void get_and_write_8x16(u32 fontaddr,uchar page,uchar column);
void get_and_write_5x8(u32 fontaddr,u8 page,u8 column);
void display_GB2312_string(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text);
void display_string_5x8(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text);

#endif /* 12864G_086_H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