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中可以仿真micropython了

楼主:
 刚测试了一下,在最新的proteus8.9中,可以模拟micropython了。

网友:
楼主,能不能上传一个仿真文件和hex格式的micropython固件?

网友:
楼主,能不能上传一个仿真文件和hex格式的micropython固件?
我根据你的方法仿真,遇到的问题是一开仿真就卡死,程序崩溃,开发板选择的是STM32F401RE,固件是从Micropython官网下载的STM32F4Discovery版本的dfu,然后用dfu file manger 转换成hex;
遇到俩问题,一个就是Proteus中的COMPIM识别不了VSPD的虚拟串口,另一个则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不能上传一个仿真文件和hex格式的micropython固件?
我根据你的方法仿真,遇到的问题是一开仿真就 ...

例程前几天已经分享过一个: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77856-1-1.html

proteus不能直接显示虚拟串口,但是你可以直接输入串口号。波特率也是需要手工输入,选择框中没有115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