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三极管be极间电阻的作用分析

楼主:
6芯积分

如图下,
如果没有电阻R3,则A点电压(即Vin)大于(VT1+Vbe)时,PNP就导通
如果现在加入电阻R3,则R3上的电压等于PNP管Vbe电压。
则有计算式,Ur3=Vbe=(R3/(R2+R3))*(Vin-VT1),说明加入R3可以影响到PNP的导通。
【1】是必须要加入R3吗?
【2】R3还可以防止PNP的漏电流,即当基极没有电流输出入时,PNP管可能也有少量的电流流过,而让这个漏电流消耗在R3上?

网友A:
这是要做超压关断保护吗?
R2, R3是分压,不能省掉R3. 倒是 R1可以不用。
PNP管子并非是饱和/截止两种状态,还有线性区域。后面MOSFET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要做超压关断保护吗?
R2, R3是分压,不能省掉R3. 倒是 R1可以不用。
PNP管子并非是饱和/截止两种状 ...

是做过压关断保护用的
R3不能省略这个明白
但是R1也不能不要,它是稳压二极管VT1的限流电阻

网友A:
R3, R2 串联起来已经起到 R1 的功能了

网友B:
如果没有R3(开路),那么R2与V1发射结串联,流经R2的电流也完全流入V1基极,继而产生V1集电极电流(扩大V1的电流放大倍数那么多倍)。
有了R3,在流经R2电流不大时,该电流大部分流过R3(V1发射结电压-电流关系是非线性的,接近指数曲线关系)。当流过R2电流够大时,才会有足够电流流入V1基极,使Q1中电流减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R3(开路),那么R2与V1发射结串联,流经R2的电流也完全流入V1基极,继而产生V1集电极电流(扩大V1的 ...

那您的意思是在R2上的基极电流不大时,PNP是不导通的,因为R3的电阻小于此时V1发射结的电阻
而是R2上电流达到一定数值,才会导通PNP,减少Q1的电流,最终实现过压关断的目的
那么让R2直接与V1发射结串联,就是不要R3,没看出这样的不好之处在哪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R3, R2 串联起来已经起到 R1 的功能了

哈哈 是啊 才发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您的意思是在R2上的基极电流不大时,PNP是不导通的,因为R3的电阻小于此时V1发射结的电阻
而是R2上电 ...

“那么让R2直接与V1发射结串联,就是不要R3,没看出这样的不好之处在哪儿?”

没有R3(开路),那么流过三极管集电极电流由于温度变化等,会有你预料不到的变化。有了R3,温度变化的影响要小得多。外部干扰的影响也比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让R2直接与V1发射结串联,就是不要R3,没看出这样的不好之处在哪儿?”

没有R3(开路),那么流过 ...

嗯,知道R3的作用了
对于R3的取值,有哪些计算条件?我能想到以下的条件
首先,R3与PNP的发射结并联,要使得R3上电压大于0.7V才可以导通PNP
其次,R2与R3分压(Vin-VT1)的电压
R3值要比R2大还是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知道R3的作用了
对于R3的取值,有哪些计算条件?我能想到以下的条件
首先,R3与PNP的发射结并联, ...

“首先,R3与PNP的发射结并联,要使得R3上电压大于0.7V才可以导通PNP”

双极型三极管输入输出之间不是开关性质的对应关系,不像比较器那样输入达到一定值立即翻转,而是输出电流随输入逐渐变化而逐渐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知道R3的作用了
对于R3的取值,有哪些计算条件?我能想到以下的条件
首先,R3与PNP的发射结并联, ...

“其次,R2与R3分压(Vin-VT1)的电压 R3值要比R2大还是小?”

列方程求解,因为双极型三极管输入电流与输入电压之间是非线性关系,求解方程比较困难。通常只能画出输入特性曲线和电阻曲线(电阻的电压-电流关系是直线)来求交点来得到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次,R2与R3分压(Vin-VT1)的电压 R3值要比R2大还是小?”

列方程求解,因为双极型三极管输入电流 ...

恩,我按照这个来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