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幅度正弦波信号频率采集电路

楼主: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
峰峰值从52V~560V的正弦波信号,用下面这种电路结构采集可以吗?客户要求同时能够采集12V的方波型号,有更合适的电路结构吗?
谢谢!

网友A:
这么高的电压,用电压互感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的电压,用电压互感器吧

客户想兼容12V的方波信号,用电压互感器采集高压信号可以,低压信号就要另外处理。

网友B:
从你的电路看,你要测量的不是瞬时值。但从第二幅波形图看,Vp当然是峰值。
测量峰值的话,C601必须足够大,大到C601与R603的乘积远大于正弦波周期(忽略R604)。

网友:
另外,你使用BJT三极管将R603中电流放大,然后进行测量。BJT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是随温度变化的(虽然变化不很大),这会带来一定误差。而且BJT电流放大倍数各管之间分散性比较大,于是每个你的测量电路都需要校准。

网友:
那个C601会把正弦波信号积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你的电路看,你要测量的不是瞬时值。但从第二幅波形图看,Vp当然是峰值。
测量峰值的话,C601必须足够大 ...

maychang,不好意思,没表述清楚,是要采集频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maychang,不好意思,没表述清楚,是要采集频率。

采集频率,为什么要用二极管整流?
如果这个52V~560V的正弦波信号与你的测量电路共地,用电阻分压就是了。当然,为避免高频率干扰,可以使用个小电容以旁路干扰,甚至可以使用两级滤波电路。若是你不想让你的测量电路受到负电压,三极管发射结反并联一支二极管如1N4148。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ychang,不好意思,没表述清楚,是要采集频率。

至于也要采集12V方波的频率,只要两套分压电阻即可。采集52V~560V的正弦信号频率用这套分压电阻,采集12V方波频率用另一套分压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maychang,不好意思,没表述清楚,是要采集频率。

采集频率的话,应该使用施密特电路(迟滞比较器),否则很容易因干扰而误计数。如果信号幅度变化较大,还应该可以调整触发电平,才可以正确计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采集频率,为什么要用二极管整流?
如果这个52V~560V的正弦波信号与你的测量电路共地,用电阻分压就是了 ...

整流是只想保留正半周的信号,放置损坏三极管发射结信号和测量电路是共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采集频率的话,应该使用施密特电路(迟滞比较器),否则很容易因干扰而误计数。如果信号幅度变化较大,还应 ...

这个是用在点火线圈采集转速信号,转速越高,信号的幅度越大。
要实时调整触发电平,这个还没想到怎么处理。

网友:
帮忙你顶一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整流是只想保留正半周的信号,放置损坏三极管发射结信号和测量电路是共地的。

“放置”疑为“防止”之误。
要防止三极管发射结损坏,与发射结反并联一支二极管如1N4148等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用在点火线圈采集转速信号,转速越高,信号的幅度越大。
要实时调整触发电平,这个还没想到怎么处 ...

“这个是用在点火线圈采集转速信号,转速越高,信号的幅度越大。”

不对吧?
发动机转速高,点火线圈信号的幅度减小才是。这是因为转速高时分电器触点闭合时间短,点火线圈中电流还没有上升到额定值触点就断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用在点火线圈采集转速信号,转速越高,信号的幅度越大。”

不对吧?
发动机转速高,点火线圈 ...

这个是舷外机,用在小艇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置”疑为“防止”之误。
要防止三极管发射结损坏,与发射结反并联一支二极管如1N4148等即可。

是“防止”
您这个建议很好,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舷外机,用在小艇上的。

你这个正弦信号,不是点火线圈上的电压,很可能是磁电机,或者另有测速电机。
不管怎么样,待测信号幅度变化范围和频率变化范围都确定了,这就好办。前面所说“调整触发电平”已经没有必要,只要你的测量电路在最小输入幅度时能够工作,最大输入幅度时不会损坏就够了。

网友:
另外,你使用BJT三极管将R603中电流放大,然后进行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正弦信号,不是点火线圈上的电压,很可能是磁电机,或者另有测速电机。
不管怎么样,待测信号幅度 ...

maychang,请教您,可以下面这种结构的限幅电路吗?我前面想先半波整流,只取正半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