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放大电路无输出的问题

楼主:
以上是我的传感器电路图。
通过一个CD4051切换放大倍数。传感器是10吨的,型号是YZC-219.
输出灵敏度是2.0+-0.04mV/V.我程序里选择放大1000倍,INH1_1为低电平,
A1,B1,C1为高电平。当人猛踩传感器时,C90电压为0,一直不变。
我不知道电阻是不是正确的接到INA188的XI_1和XO_1之间,可是上电
又不好测电阻。我不知道怎么办?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你的传感器是什么传感器?图中未画出传感器,看不出来。
从“10吨”和“猛踩传感器”看,估计是应变电阻。应变电阻两端直接联接到INA188的两个输入端是不行的,必须对应变桥另外施加电源。
另外,“猛踩”才能够施加多大力?充其量5000牛顿。而且时间那么短,C90根本来不及响应。

网友B:
REF基准接错了,你再看看PDF文档

网友:
引用 网友B:
REF基准接错了,你再看看PDF文档

当不需要REF的时候,REF是可以直接接地的。“Reference input,This pin must be driven by low impedance or connected to ground.”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传感器是什么传感器?图中未画出传感器,看不出来。
从“10吨”和“猛踩传感器”看,估计是应变电阻。 ...

不是应变电阻。原来没接CD4051的时候,RG两端接150电阻可以。
只是不能调节放大倍数,现在加了CD4051,结果不行了。

网友:
我刚没看仔细,可以接地,因为你用的是正负5v电源。

网友:
可以把4051程序写在放大倍数为1倍时,用万用表测量INA188的输出应该为0v左右,再将放大倍数调大。在不加外力时,输出应为0v左右,也可能是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应变电阻。原来没接CD4051的时候,RG两端接150电阻可以。
只是不能调节放大倍数,现在加了CD4051, ...

4051内阻多大?比你的49.9欧、100欧大多了。
再说,你的信号是有正有负的,运放使用双电源,CD4051也应该使用双电源。

网友:
4051在5V/GND供电,25℃条件下,导通阻抗的典型值为270 ohm,最大值为1050 ohm。

网友:
谢谢!我再问问那个设计电路的人

网友:
那个人也没辙了。各位大神,你们看看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
换个芯片可以吗?

网友:
改设计吧,内阻大

网友:
专业的USB温湿度传感器、485温湿度传感器、气体传感器、64路DS18B20温度采集模块厂商。
www.lct2000.cn
QQ:1930227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