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M32WB55 测评】_04_WEB控制实验

楼主:
本次活动测评开发板STM32WB55 Nucleo Pack由ST意法半导体提供,感谢意法半导体对EEWorld测评的支持!

【实验目的】
· 熟悉如何使用STM32Cube提供的示例程序;
· 熟悉如何使用STM32WB55的串口通信功能。

【实验环境】
· NUCLEO-WB55 Nucleo Pack开发板
· Keil MDK-ARM(Keil uVision 5.25.2.0)
· Keil.STM32WBxx_DFP.1.0.0.pack

【实验资料】
· NUCLEO-WB55 Nucleo Pack开发板原理图
· STM32WB55xx Data Sheets
· STM32WB55xx Reference manual(参考手册)

【实验分析】
本示例主要使用NUCLEO-WB55的串口通信功能,并且配合Python实验远程控制USB Dongle上的灯亮灭的功能。
本文从简单实用的角度,直接使用HAL库实现应用的开发。
1. 硬件设计
下图是STlink的虚拟串口与芯片之间的连接原理图,可以知道串口使用了单片机的PB6和PB7。

STM32WB55中,有两组串口模块:LPUARTUSART,通过查询手册STM32WB55xx Data Sheets,可知这两个引脚对应着USART1功能模块,如下图所示:

2. 软件设计
这里使用官方示例代码中的STM32Cube_FW_WB_V1.0.0\Projects\NUCLEO-WB55.Nucleo\Applications\BLE\BLE_p2pServer项目,在这个项目的基础上进行功能的添加以及修改。
main函数中,添加代码:

MX_USART1_UART_Init();

该代码作用是初始化串口,把main函数里的任务主循环修改为如下代码:
  1. while(1)

  2. {

if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 &ch, 1) == HAL_OK){

protocol_decode(ch, cmd_run);    //作为通信协议数据进行解析

}

SCH_Run(~0);

    /* USER CODE END WHILE */

  }

设计串口通信协议如下:
数据格式表
buf[0]
buf[1]
buf[2]
buf[3]
buf[length]
send_buf[n]
数据包头
设备号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数据
校验
0xAA
dev_no
type_data
length
data
Crc16校验
1byte
1byte
1byte
1byte
length bytes
2bytes
数据包头:家庭网关M0发送数据包头为0xAA
设备号: M0设备号(房间号)
数据类型:0x02 控制数据(命令数据)
数据长度:为数据域的字节数
校验:crc16校验位
数据对应命令
命令
动作
0x30
LED_ON(开灯)
0x31
LED_OFF(关灯)
0x32
Fan_ON(开风扇)
0x33
Fan_OFF(关风扇)
0x34
Nixietube_ON(开数码管)
0x35
Nixietube _OFF(关数码管)
0x36
BEEP_ON(开蜂鸣器)
0x37
BEEP_OFF(关蜂鸣器

main函数前,添加如下函数的定义:

/* USER CODE BEGIN 0 */

/* 解析控制协议函数 */

int protocol_decode(int ch, void (*cmd_proc)(unsigned char *, int))

{

    static unsigned char buf[20];

    static int index = 0;    //记录缓冲区数组下标

    if ((index == 0) && (ch == 0xAA)){//判断数据包头

        buf[index++] = ch;

    }else if (index > 0){ //已经收到数据头

        if (index < 4){    //接收数据信息字段

            buf[index++] = ch;

        }else if ((index < buf[3] + 6) && (index < 20)){    //校验位

            buf[index++] = ch;

            if (index == buf[3] + 6){//接收到最后一个数据

                if (!cmd_proc) return -1;

                cmd_proc(buf+4, buf[3]); //根据命令代码,执行相应动作

                index = 0;    //index归零表示重新接收新数据

                return 1;

            }

        }else{    //无效数据包,丢弃

            index = 0;

            return -2;

        }

    }

    return 0;

}

#include "ble_types.h"

#include "uuid.h"

#include "p2p_stm.h"

/* 执行命令的函数 */

void cmd_run(unsigned char *src, int len)

{

    uint8_t data[2] = {0x01, 0x00};

    switch(src[0]){

        case 0x30:

            data[1] = 0x01;

        break;

        case 0x31:

            data[1] = 0x00;

        break;

    }        //P2P_Server_App_Context.ButtonControl.ButtonStatus=data[0];

    P2PS_STM_App_Update_Char(P2P_NOTIFY_CHAR_UUID, data);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data, 2, 1000);

}

/* USER CODE END 0 */

【实验现象】
·
· 使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串口通信,按照设计的通信协议,模拟控制数据的发送:
可以看到USB Dongle端的LED灯在两种不同状态下切换状态。
这里使用了自己用Python开发的物联网网关服务,主要原理如下图所示;
打开网关服务:

网关运行起来效果如上图所示,此时打开浏览器,并访问:http://127.0.0.1

点击远程控制,在右侧能看到几个控制按钮,点击控制按钮时,可以看到页面上按钮的状态会有所变化:

· 每点击一次Led灯按钮后,可以看到USB DongleLED的状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