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1 DIY大赛] 06. 自动喂鱼机器人之ADC/DMA/TIMER0/串口篇

楼主:
[GD32E231 DIY大赛] 06. 自动喂鱼机器人之ADC/DMA/TIMER0/串口篇

这里用到了光敏电阻来监测鱼缸周围的光照度。

从内部ADC采集,定时器0的比较事件0触发ADC转换,ADC转换的结果将随着模拟值输入的改变而改变。

转换结果由DMA 搬运到SRAM 中,最后判断AD的值是否大于一定数值。
具体程序如下:
首先涉及以下函数和变量:
__IO uint16_t ad_value[220];  //day:ad_value <1500;night:ad_value>2500

void adc_rcu_config(void);
void adc_gpio_config(void);
void adc_dma_config(void);
void adc_timer_config(void);
void adc_config(void);
void display_adc_value(void);

/*!
    \brief      RCU configuration function for ADC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adc_rcu_config(void)
{
    /* enable the GPIO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C);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F);

    /* ADCCLK = PCLK2/6 */
    rcu_adc_clock_config(RCU_ADCCK_APB2_DIV6);

    /* enable DMA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DMA);

    /* enable ADC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DC);

    /* enable TIMER0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0);
}
/*!
    \brief      GPIO configuration function for ADC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adc_gpio_config(void)
{
    /* configure PA2(ADC channel2) as analog input */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NALOG,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2);
}
/*!
    \brief      DMA configuration function for ADC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adc_dma_config(void)
{
    dma_parameter_struct dma_init_struct;

    /* initialize DMA channel0 */
    dma_deinit(DMA_CH0);
    dma_init_struct.direction    = DMA_PERIPHERAL_TO_MEMORY;
    dma_init_struct.memory_addr  = (uint32_t)ad_value;
    dma_init_struct.memory_inc   = DMA_MEMORY_INCREASE_ENABLE;
    dma_init_struct.memory_width = DMA_MEMORY_WIDTH_16BIT;
    dma_init_struct.number       = 220;
    dma_init_struct.periph_addr  = (uint32_t)&(ADC_RDATA);
    dma_init_struct.periph_inc   = DMA_PERIPH_INCREASE_DISABLE;
    dma_init_struct.periph_width = DMA_PERIPHERAL_WIDTH_16BIT;
    dma_init_struct.priority     = DMA_PRIORITY_ULTRA_HIGH;
    dma_init(DMA_CH0, &dma_init_struct);

    /* configure DMA mode */
    dma_circulation_enable(DMA_CH0);
    dma_memory_to_memory_disable(DMA_CH0);

    /* enable DMA channel0 */
    dma_channel_enable(DMA_CH0);
}

/*!
    \brief      TIMER configuration function for ADC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adc_timer_config(void)
{
    timer_oc_parameter_struct timer_ocintpara;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timer_deinit(TIMER0);

    /* TIMER0 configuration */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5;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399;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r_init(TIMER0, &timer_initpara);

    /* CH0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1 */
    timer_ocintpara.ocpolarity  = TIMER_OC_POLARITY_LOW;
    timer_ocintpara.outputstate = TIMER_CCX_ENABLE;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0, TIMER_CH_0, &timer_ocintpara);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0, TIMER_CH_0, 100);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0, TIMER_CH_0, TIMER_OC_MODE_PWM1);
    timer_channel_output_shadow_config(TIMER0, TIMER_CH_0, TIMER_OC_SHADOW_DISABLE);

    /* auto-reload preload enable */
    timer_auto_reload_shadow_enable(TIMER0);
    timer_primary_output_config(TIMER0, ENABLE);
}

/*!
    \brief      ADC configuration function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adc_config(void)
{
    /* ADC channel length config */
    adc_channel_length_config(ADC_REGULAR_CHANNEL, 1);

    /* ADC regular channel config */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0, ADC_CHANNEL_2, ADC_SAMPLETIME_55POINT5);

    /* ADC external trigger enable */
    adc_external_trigger_config(ADC_REGULAR_CHANNEL, ENABLE);
    /* ADC external trigger source config */
    adc_external_trigger_source_config(ADC_REGULAR_CHANNEL, ADC_EXTTRIG_REGULAR_T0_CH0);
    /* ADC data alignment config */
    adc_data_alignment_config(ADC_DATAALIGN_RIGHT);
    /* enable ADC interface */
    adc_enable();
    /* ADC calibration and reset calibration */
    adc_calibration_enable();
    /* ADC DMA function enable */
    adc_dma_mode_enable();
}
void display_adc_value(void)
{
          printf("\r\n%d\r\n",ad_value[0]);
}

ad转换我只用了第一个值,其实DMA传输会不停的循环传输。
主函数中这样用:
gd_eval_com_init(EVAL_COM1,115200);
  adc_rcu_config();
    adc_gpio_config();
          adc_dma_config();
    adc_timer_config();
    adc_config();
         /* TIMER0 counter enable for ADC */
    timer_enable(TIMER0);
                /* test on channel0 transfer complete flag */
                while( !dma_flag_get(DMA_CH0, DMA_FLAG_FTF));
                display_adc_value();

然后在while(1) 中执行display_adc_value(); 就能把值实时打印到串口。

DMA配置完会不断循环写入到buffer中,配置完成后CPU不需要参与,我们在循环中,可以直接读取AD值,这些值在配置DMA时是循环覆盖写入的。

printf是采用串口显示,
具体方法如下,在keil的魔术棒option里,Target中,勾选Use MicroLIB, 然后添加如下子程序,重新映射串口,
/* 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sart_data_transmit(EVAL_COM1, (uint8_t)ch);
    while(RESET == usart_flag_get(EVAL_COM1, USART_FLAG_TBE));

    return ch;
}

关于串口初始化:gd_eval_com_init(EVAL_COM1,115200);
其是在gd32e231c_start.c、gd32e231c_start.h中定义的:
gd32e231c_start.h
//-----------------added by user--------------------------//
/* eval board low layer COM */
#define COMn                             1U   //定义数组大小

/* definition for COM0, connected to USART0 */
#define EVAL_COM1                        USART0
#define EVAL_COM1_CLK                    RCU_USART0

#define EVAL_COM1_TX_PIN                 GPIO_PIN_9
#define EVAL_COM1_RX_PIN                 GPIO_PIN_10

#define EVAL_COM_GPIO_PORT               GPIOA
#define EVAL_COM_GPIO_CLK                RCU_GPIOA
#define EVAL_COM_AF                      GPIO_AF_1

/* configure COM port */
void gd_eval_com_init(uint32_t com, uint32_t baud);

gd32e231c_start.c
static rcu_periph_enum COM_CLK[COMn]  = {EVAL_COM1_CLK};

static uint32_t COM_TX_PIN[COMn]      = {EVAL_COM1_TX_PIN};

static uint32_t COM_RX_PIN[COMn]      = {EVAL_COM1_RX_PIN};

void gd_eval_com_init(uint32_t com, uint32_t baud)
{
    uint32_t COM_ID;

    if(EVAL_COM1 == com){
        COM_ID = 0U;
    }else{
    }

    /* enable COM GPIO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EVAL_COM_GPIO_CLK);

    /* enable USART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COM_CLK[COM_ID]);

    /* connect port to USARTx_Tx */
    gpio_af_set(EVAL_COM_GPIO_PORT, EVAL_COM_AF, COM_TX_PIN[COM_ID]);

    /* connect port to USARTx_Rx */
    gpio_af_set(EVAL_COM_GPIO_PORT, EVAL_COM_AF, COM_RX_PIN[COM_ID]);

    /* configure USART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mode_set(EVAL_COM_GPIO_PORT,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COM_TX_PIN[COM_ID]);
    gpio_output_options_set(EVAL_COM_GPIO_PORT,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10MHZ, COM_TX_PIN[COM_ID]);

    /* configure USART R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mode_set(EVAL_COM_GPIO_PORT,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COM_RX_PIN[COM_ID]);
    gpio_output_options_set(EVAL_COM_GPIO_PORT,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10MHZ, COM_RX_PIN[COM_ID]);

    /* USART configure */
    usart_deinit(com);
   // usart_baudrate_set(com, 115200U);
          usart_baudrate_set(com, baud);
    usart_receive_config(com, USART_RECEIVE_ENABLE);
    usart_transmit_config(com, USART_TRANSMIT_ENABLE);

    usart_enable(com);
}

注意串口0还是1。
-------------------------------------------

网友:
timer 触发一次AD,AD采样一次,完成一次采样后触发DMA,DMA填写一次缓存ad_value[220]

timer 触发220次AD,ad_value[220]写满后,DMA会自动循环从ad_value[0]开始重新填写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最近山东不是要举办机器人设计大赛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