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M330LHH车用6轴惯性模块数据手册、应用笔记、驱动代码、原理图库、PCB库

楼主:
ASM330LHH车用6轴惯性模块是一款紧凑的系统级封装 (SiP),具有3D数字加速计和3D数字陀螺仪。该6轴惯性测量单元 (IMU) 设计用于高级车辆导航和远程信息处理应用中的超高分辨率运动跟踪。

如果卫星信号被阻断,为了满足连续、准确车辆定位的需求(从而支持自动服务),ASM330LHH能够让高级航位推算算法从传感器数据中计算出精确位置。这通常发生在城市峡谷、隧道、有盖道路、停车场或茂密森林等路况。ASM330LHH的先进、低噪声、温度稳定设计能够实现可靠的信息处理服务,例如电子缴费、远程诊断和 紧急呼叫帮助。六个轴上的精准惯性数据还满足高级自动驾驶系统的需要。
ASM330LHH的所有设计方面均经过优化,以实现出色的输出稳定性、超低的噪声以及完整的数据同步到辅助应用的优势,如航位推算和传感器融合。
ASM330LHH采用14引脚塑料焊盘格栅阵列 (LGA) 封装,符合AEC-Q100标准,满足ECOPACK、RoHS及“绿色”标准的要求。

ASM330LHH数据手册:

ASM330LHH应用笔记:

ASM330LHH驱动代码:

ASM330LHH原理图库:

ASM330LHHPCB库:

ASM330LHH官方评估板gerber文件: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littleshrimp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你好,最近在用这个传感器,有些问题能请教一下吗?

网友A:
可以
可以发帖提问

网友B:
请问ASM330的SDO口无数据输出,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ASM330的SDO口无数据输出,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先读一下WHO AM I看和手册中的是否一致

如果没有输出或者输出不正确再检查硬件设计是否正确

电源供电是否正确

建议用示波器测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读一下WHO AM I看和手册中的是否一致 如果没有输出或者输出不正确再检查硬件设计是否正确 电源供 ...

都试过,还是不行,SDO基本就是没有波形。

请问您有这种STM32与ASM330通讯的项目代码吗?如果有,方便发我一份吗?简单的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试过,还是不行,SDO基本就是没有波形。

请问您有这种STM32与ASM330通讯的项目代码吗?如果有,方便 ...

这个帖子里的代码你试过没?

网友C:
您好,我最近也在使用这款芯片,有些问题想请教您,你说的代码是这个驱动代码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最近也在使用这款芯片,有些问题想请教您,你说的代码是这个驱动代码吗?

对 stm32的

网友C:
你好,加速度偏移该怎么用?涉及到寄存器0x15和73 74 75,权重是相乘的意思吗?读出的加速度--偏移量*权重?感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 stm32的

您好,加速度偏移该怎么用?涉及到寄存器0x15和73 74 75,权重是相乘的意思吗?读出的加速度--偏移量*权重?感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您好,加速度偏移该怎么用?涉及到寄存器0x15和73 74 75,权重是相乘的意思吗?读出的加速度--偏移量*权 ...

另外再请教下,从0x28 29 寄存器中读取出的是补码?计算出的加速度包括地球引力加速度g?感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加速度偏移该怎么用?涉及到寄存器0x15和73 74 75,权重是相乘的意思吗?读出的加速度--偏移量*权重 ...

CTRL6_G (15h)的USR_OFF_W是用来设置X_OFS_USR (73h), Y_OFS_USR (74h), Z_OFS_USR (75h)这三个寄存器每一个LSB对应的加速度值是多少

USR_OFF_W = 0时1个LSB对应2^-10=0.000976563g/LSB,x_OFS_USR是一个有符号的8位寄存器,理论上能设置的范围是-128~127

对应的加速度值为-0.125g~0.124023438g

USR_OFF_W = 1时1个LSB对应2^-6=0.015625/LSB,x_OFS_USR理论上能设置的范围是-128~127

对应的加速度值为-2g~1.984375g

不过注意数据手册中x_OFS_USR的范围是-127~+127,不是-128~+127,不清楚是为什么,你可以自己试试-127和-128看看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另外再请教下,从0x28 29 寄存器中读取出的是补码?计算出的加速度包括地球引力加速度g?感谢了~

是补码,包含重力加速度

网友C:
非常感谢答复,另外再请教下,陀螺仪读出的转速也包括地球自转的转速吗?另外转速的LSB、加速度的LSB分别是多少?是满量程除以2的15次方吗?比如,设置满量程转速为正负2000dps,满量程加速度正负16g,则0x22 23,24 25、26 27对应的LSB是2000/32768?0x28 29对应的LSB是16/32768?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补码,包含重力加速度

您好,再请教个问题,我计算的转速感觉大好多呢,我设置的满量程为正负2000dps,除了同0x22 23,24 25,26 27 寄存器有关,还同哪些个寄存器有关?关系是什么?感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答复,另外再请教下,陀螺仪读出的转速也包括地球自转的转速吗?另外转速的LSB、加速度的LSB分别是 ...

是否包括地球自转不是很确定,我觉得应该是不包含。

即使包含,地球自转按照每天360度计算,对应为4.2mdps,对陀螺仪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一个LSB对应的加速度和角速度是多少与传感器的分辨率和设置的满量程有关

数据手册里已经给出了具体的数据,和你计算的结果比较一下就知道自己计算的是否正确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好,再请教个问题,我计算的转速感觉大好多呢,我设置的满量程为正负2000dps,除了同0x22 23,24 25,26 ...

你是怎么测试的,静止时的角速度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包括地球自转不是很确定,我觉得应该是不包含。

即使包含,地球自转按照每天360度计算,对应为4.2 ...

就是说转速和加速度的LSB不需要自己计算?直接用这个表里给的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包括地球自转不是很确定,我觉得应该是不包含。

即使包含,地球自转按照每天360度计算,对应为4.2 ...

就是说不需要自己计算转速和加速度的LSB?用这个表中给出的对应值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包括地球自转不是很确定,我觉得应该是不包含。

即使包含,地球自转按照每天360度计算,对应为4.2 ...

不需要计算直接用这个表里给出的LSB?我自己算了下,加速度的LSB同我说方法一致,转速的LSB不一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测试的,静止时的角速度是多少?

我在静止下和手动转动下都测试了,静止下应该接近0才对,但是实测结果在0.5dps 左右,有时1.多了,转动状态下的确变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说转速和加速度的LSB不需要自己计算?直接用这个表里给的就行?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贴子里的原码,官方使用的计算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在静止下和手动转动下都测试了,静止下应该接近0才对,但是实测结果在0.5dps 左右,有时1.多了,转动状 ...

实测试时你是怎么知道被测传感器的实际角速度的?

还是仅仅用手转动,然后感觉输出的角速度和你想像的有一定差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测试时你是怎么知道被测传感器的实际角速度的?

还是仅仅用手转动,然后感觉输出的角速度和你想像的 ...

首先静止状态下应该接近零,但是实际测试静止状态下1dps左右,误差就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贴子里的原码,官方使用的计算方法

好,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贴子里的原码,官方使用的计算方法

这个官方计算转速和加速度的代码能否给我发一份,dreamjunyan@163.com,感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官方计算转速和加速度的代码能否给我发一份,dreamjunyan@163.com,感谢了~

1楼贴子内,你仔细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首先静止状态下应该接近零,但是实际测试静止状态下1dps左右,误差就太大了

这个应该属于正常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贴子里的原码,官方使用的计算方法

我用这个代码试了,静止状态下角速度也在1dps左右,不知道你试过没?静止状态下结果如何?感谢分享!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用这个代码试了,静止状态下角速度也在1dps左右,不知道你试过没?静止状态下结果如何?感谢分享!

我没有这款传感器 ,1dps应该属于正常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这款传感器 ,1dps应该属于正常范围

好的,感谢答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属于正常情况

我的这个手册,这项内容是空呢?你在一楼发的这个手册中也是空的呢,你这里截图的是哪个手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这个手册,这项内容是空呢?你在一楼发的这个手册中也是空的呢,你这里截图的是哪个手册?

是我开错数据手册了,你的没错,应该是-10~+10dps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我开错数据手册了,你的没错,应该是-10~+10dps

-10~+10?!这误差范围也太大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我开错数据手册了,你的没错,应该是-10~+10dps

你好,再请教下,初试对准算法有研究没?就是计算初试姿态的,方便指点下不?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10?!这误差范围也太大了吧

具体以数据手册为准,之前我发的那个图片是LSM6DSM,-2~+2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再请教下,初试对准算法有研究没?就是计算初试姿态的,方便指点下不?感谢

初始姿态吗?没太懂你的意思,这方面我研究不多,你可以在网上找一找,我搜了一下,有很多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始姿态吗?没太懂你的意思,这方面我研究不多,你可以在网上找一找,我搜了一下,有很多资料。

好,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CTRL6_G (15h)的USR_OFF_W是用来设置X_OFS_USR (73h), Y_OFS_USR (74h), Z_OFS_USR (75h)这三个寄存器每 ...

写0x80和写0x81以后,读出来的加速度数据是有差异,似乎写0x80也是生效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
可以发帖提问

您好,请教下,陀螺仪在这里输出的是角速度没错吧?你们是怎么判断准确性的?还有姿态更新的准确性呢?以什么为准?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好,请教下,陀螺仪在这里输出的是角速度没错吧?你们是怎么判断准确性的?还有姿态更新的准确性呢?以 ...

极性可以参考这个图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极性可以参考这个图片

准确性怎么判断的呢?以经过验证的稳定平台陀螺为标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准确性怎么判断的呢?以经过验证的稳定平台陀螺为标准吗?

在网上搜一下《MEMS陀螺仪参数校准方法研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网上搜一下《MEMS陀螺仪参数校准方法研究》

看了这篇文章,但是还是没看明白那个误差曲线是以哪个为基准计算出来的呢,感谢答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这篇文章,但是还是没看明白那个误差曲线是以哪个为基准计算出来的呢,感谢答复~

说一下我的理解,不一定对,共同探讨

制作一个旋转平台,将传感器旋转在旋转平台上

控制旋转平台的转速,测量传感器对应的输出,比较两者之间的差距

如果旋转平台的转速足够精确,那它和陀螺仪之间的误差就是陀螺仪的实际误差

网友D:
楼主可以给下测试代码么,我怎么用SPI读的都是OXFF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给下测试代码么,我怎么用SPI读的都是OXFF

1楼有代码 你看一下通信波形正不正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楼有代码 你看一下通信波形正不正确

请问为什么加速度按照例程算,Z轴加速度很小,水平放置的时候只有0.03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为什么加速度按照例程算,Z轴加速度很小,水平放置的时候只有0.03

你先看看who am i是否正确 排除通信问题 然后再看看满量程设置多少 再看看转成mg前的数据是多少

网友E:
楼主,我在调试过程中遇到两个问题,麻烦您有时间帮忙看一下,非常感谢!

一是:Status register中的 TDA和GDA和XLDA一直不置位(使用示例代码中的轮询模式),取消判断数据准备好的条件,直接读取寄存器是能读到温度值和加速度值的,温度值还是比较准确的;

二是:角速度值一直是0,怎么旋转仍是0(在示例代码基础上增加了设置LPF);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在静止下和手动转动下都测试了,静止下应该接近0才对,但是实测结果在0.5dps 左右,有时1.多了,转动状 ...

您好,请教一下,您那边是怎么配置陀螺仪的,为啥我这一直输出0呢,用示例的代码一直为0 ,增加了LPF和BandWidth的设置,还是输出0,无论我怎么旋转,好头疼! 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您好,请教一下,您那边是怎么配置陀螺仪的,为啥我这一直输出0呢,用示例的代码一直为0 ,增加了LPF和Ba ...

我手里没有这款传感器 你现在读取WHO_AM_I(0F)正确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没有这款传感器 你现在读取WHO_AM_I(0F)正确吗?

感谢回复! WHO_AM_I是正确的,能读出温度和加速度的值,角速度读不出,配的量程为2000dps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感谢回复! WHO_AM_I是正确的,能读出温度和加速度的值,角速度读不出,配的量程为2000dps

如果你之前一直使用官方的代码陀螺仪还存在问题,再试试这个最新代码

https://github.com/STMicroelectronics/STMems_Standard_C_drivers/blob/master/asm330lhh_STdC/example/read_data_simple.c

新代码里增加了这段代码

  /* Start device configuration. */
  asm330lhh_device_conf_set(&dev_ctx, PROPERTY_ENABL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之前一直使用官方的代码陀螺仪还存在问题,再试试这个最新代码 https://github.com/STMicroelec ...

好的,非常感谢,我看应用手册有提到配置时使能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在调试过程中遇到两个问题,麻烦您有时间帮忙看一下,非常感谢! 一是:Status register中的 TD ...

您好, 我想问下, 您那个status不置位的问题, 后来解决了吗

网友F:
你好,我下载了这个库,好像是I2C通讯的,请问有SPI通讯的库吗

网友:
博主你好,请问一下这个陀螺仪静置时的角速度波动大概在什么范围?我满量程250dps,静置时有±0.3°的波动,这属于正常范围吗?感觉这个波动过大了,期望是在0.1°之内的波动可能做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下载了这个库,好像是I2C通讯的,请问有SPI通讯的库吗

驱动支持SPI和I2C

static int32_t platform_write(void *handle, uint8_t Reg, uint8_t *Bufp,
                              uint16_t len)
{
  if (handle == &hi2c1)
  {
    HAL_I2C_Mem_Write(handle, slave_address, Reg,
                      I2C_MEMADD_SIZE_8BIT, Bufp, len, 1000);
  }
#ifdef MKI109V2
  else if (handle == &hspi2)
  {
    HAL_GPIO_WritePin(CS_SPI2_GPIO_Port, CS_SPI2_Pin, GPIO_PIN_RESET);
    HAL_SPI_Transmit(handle, &Reg, 1, 1000);
    HAL_SPI_Transmit(handle, Bufp, len, 1000);
    HAL_GPIO_WritePin(CS_SPI2_GPIO_Port, CS_SPI2_Pin, GPIO_PIN_SET);
  }
  else if (handle == &hspi1)
  {
    HAL_GPIO_WritePin(CS_SPI1_GPIO_Port, CS_SPI1_Pin, GPIO_PIN_RESET);
    HAL_SPI_Transmit(handle, &Reg, 1, 1000);
    HAL_SPI_Transmit(handle, Bufp, len, 1000);
    HAL_GPIO_WritePin(CS_SPI1_GPIO_Port, CS_SPI1_Pin, GPIO_PIN_SET);
  }
#endif
  return 0;
}

网友:
楼主您好,请问MCU与ASM330LHH之间的通讯数据怎么判断是对的呢?我们项目在实际使用中发现传输的数据存在错误的可能,但是SPI驱动是判断数据收发正常的。

从波形上来看ASM330LHH的波形最后阶段出现上升缓慢的情况,从WhoAmI的回读值来看数据并不是0x6B,且回读值不固定。

那么MCU要怎么判断这帧数据是对的呢?手册里面也没有说ASM330LHH的回传数据能带校验和或者CRC的。

网友A:
who am i不对应该是SPI总线没弄对 没有CRC可以没次读玩数据再读一次WHO AM I寄存器判断

网友G:
引用 网友A:
who am i不对应该是SPI总线没弄对 没有CRC可以没次读玩数据再读一次WHO AM I寄存 ...

实测25000帧WhoAmI数据,有1.68%的概率数据错误。仅仅通过WhoAmI还是没法确定本帧数据是否异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实测25000帧WhoAmI数据,有1.68%的概率数据错误。仅仅通过WhoAmI还是没法确定本帧数据是否异常的… ...

控制器距离传感器很远吗?是画板还是通过排线测试?降低一下速率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控制器距离传感器很远吗?是画板还是通过排线测试?降低一下速率试试。

准备在PCBA上试试,开发板上调试SPI速率是600K不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准备在PCBA上试试,开发板上调试SPI速率是600K不到

开发板是使用杜邦线连接的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开发板是使用杜邦线连接的吗?

对的,杜邦线连接的ASM330LHH的独立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对的,杜邦线连接的ASM330LHH的独立板

画板后这个问题应该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板后这个问题应该能解决

打板后传输上的影响会降低很多,但是无法避免的,而且还没有校验。现在要看应用上会不会有影响。

另外,版主这颗芯片回复的加速度跟角速度数据是跳变的吗?我测试的时候发现芯片的数据不是线性的,会在某些时刻(不规律)波形跳变回到0值附近。

网友F:
您好楼主,我简单看了下里程,在read_data_simple.c里面的读取操作,好像并没有做什么补码转源码的操作,并且我自己试了一下,也没有需要转换的操作,反而转换过后的数据是异常的。请问一下这个读取的数据是否一定需要转换操作呢?我用的是SPI通讯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好楼主,我简单看了下里程,在read_data_simple.c里面的读取操作,好像并没有做什么补码转源码的操作,并 ...

传感器的数据输出寄存器的数据是16位2进制补码格式,存到int16里正好是16位有符号数据,自然就不需要转换了。

网友:
问一下,这颗芯片在PCB版上布置有应力或应变要求吗?

网友:
写的不错,学习了。加油使自己更优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 可以发帖提问

大佬,进入power down 模式和退出power down模式的延时时间是多少啊,按照手册的时间得出的就是错误的,给很大就可以

网友H:
前辈您好,我现在ASM330的初始化出现了问题,我在每次读取WHO AM I 的时候都会读出错误的数值,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我的硬件是检查过没有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前辈您好,我现在ASM330的初始化出现了问题,我在每次读取WHO AM I 的时候都会读出错误的数值,请问这是怎 ...

建议勇示波器看看信号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勇示波器看看信号波形

您好,我排查了一下,发现每次都是在asm330lhh_reset_get(imu_dev, &rst)读取数值的时候读到1,按照手册上说的寄存器值,是复位未完成,请问这种情况您有遇到过吗?另外,您说示波器看波形,我是看哪个引脚的波形呢?另外这是我的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勇示波器看看信号波形

我看了一下波形,时钟线(黄色)SCK,SDO线(蓝色)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建议勇示波器看看信号波形

您能否帮忙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您能否帮忙看下

CS管脚怎么接的

网友H:
CS管脚我直接接了MCU的io,IO的输出模式为推挽输出、无上下拉

网友A:
引用 网友H:
CS管脚我直接接了MCU的io,IO的输出模式为推挽输出、无上下拉

这个I/O是输出高电平使用I2C,还是输出低电平使用SPI?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I/O是输出高电平使用I2C,还是输出低电平使用SPI?

你好,是输出低电平使用SPI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个I/O是输出高电平使用I2C,还是输出低电平使用SPI?

这是我的SPI配置以及初始化代码,您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是我的SPI配置以及初始化代码,您看下:

建议用示波器同时测量SPI的几条线 对比数据手册看看哪里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