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设计传感器放大电路(4000元人民币)

楼主:
我们大概需要一个这样的电路,放大器放大传感器的信号,但是传感器
有各种型号,量程不一样,所以放大倍数也不同。原来想着用模拟开关
切换,可是后来发现,CD4051内阻太大,不能用。
请各位大神,设计一个电路,完成此功能。只设计电路,不用画板子。
传感器的输出灵敏度是0.5-10mV/V.
放大倍数50,100,200,500,1000
谢谢QQ:413132614

网友A:
4分钱就可以解决 AD8557 拿走不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分钱就可以解决 AD8557 拿走不谢

谢谢!你给设计一下呗,我是菜鸟。4000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给设计一下呗,我是菜鸟。4000元

你看一下AD8557的数据手册增益范围28~1300倍可调
通过数字接口就可以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AD8557的数据手册增益范围28~1300倍可调
通过数字接口就可以配置

谢谢!AD8557内阻不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AD8557内阻不大吧?

放心用吧
AD8557的应用领域
汽车传感器
压力和位置传感器
精密电流检测
热电偶放大器
工业电子秤
应变计

网友:
谢谢!我是个菜鸟,这个片子没用过。
我看proteus里面有这个芯片,我先仿真一下吧。

网友:
樓主,請問後來用的如何?
想了解看看

网友:
没用这个片子,用的ADS1220,不过板子贴片还没贴完。

网友C:
几块钱能办的事,为什么要花几美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块钱能办的事,为什么要花几美金?

我也没搞清楚,阴差阳错就用那个片子了

网友D:
楼主说的是怎样做一个低阻值多通道的选择电路吧,二楼回答的是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的是怎样做一个低阻值多通道的选择电路吧,二楼回答的是运放。

只要能解决问题就行了,@littleshrimp说的办法可行,就是比CD4051更低内阻的开关也是有一定阻值的。所以不如从放大初级解决问题。问题不是出在CD4051的内阻上。你不过是想通过运放的放大变比来解决问题,但是由于CD4051的‘通道’不是真的‘纯电阻’通道造成的电阻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