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I RMII RGMII GMII

楼主:
最近在学习黑金的一款FPGA中的例程,其中有一个例程是一个非IP核的千兆网的例程。想把自己的学习经验教训写一下,希望大家和气的指出问题。写之前,先说一些概念,但是这些内容都来自于网络,我自己整理了一下,也忘了出处,如果不合适,留言我来删除。

MII是英文Medium Independent Interface的缩写,翻译成中文是“介质独立接口”,该接口一般应用于以太网硬件平台的MAC层和PHY层之间,MII接口的类型有很多,常用的有MII、RMII、SMII、SSMII、SSSMII、GMII、RGMII、SGMII、TBI、RTBI、XGMII、XAUI、XLAUI等。

MII接口:
RXD(Receive Data)[3:0]:数据接收信号,共4根信号线;
TX_ER(Transmit Error):发送数据错误提示信号,同步于TX_CLK,高电平有效,表示TX_ER有效期内传输的数据无效。对于10Mbps速率下,TX_ER不起作用;
RX_ER(Receive Error):接收数据错误提示信号,同步于RX_CLK,高电平有效,表示RX_ER有效期内传输的数据无效。对于10Mbps速率下,RX_ER不起作用;
TX_EN(Transmit Enable):发送使能信号,只有在TX_EN有效期内传的数据才有效;
RX_DV(Reveive Data Valid):接收数据有效信号,作用类型于发送通道的TX_EN;
TX_CLK:发送参考时钟,100Mbps速率下,时钟频率为25MHz,10Mbps速率下,时钟频率为2.5MHz。注意,TX_CLK时钟的方向是从PHY侧指向MAC侧的,因此此时钟是由PHY提供的。
RX_CLK:接收数据参考时钟,100Mbps速率下,时钟频率为25MHz,10Mbps速率下,时钟频率为2.5MHz。RX_CLK也是由PHY侧提供的。
CRS:Carrier Sense,载波侦测信号,不需要同步于参考时钟,只要有数据传输,CRS就有效,另外,CRS只有PHY在半双工模式下有效;
COL:Collision Detectd,冲突检测信号,不需要同步于参考时钟,只有PHY在半双工模式下有效。
MII接口一共有16根线。

RMII接口
RXD(Receive Data)[3:0]:数据接收信号,共4根信号线;
TX_ER(Transmit Error):发送数据错误提示信号,同步于TX_CLK,高电平有效,表示TX_ER有效期内传输的数据无效。对于10Mbps速率下,TX_ER不起作用;
RX_ER(Receive Error):接收数据错误提示信号,同步于RX_CLK,高电平有效,表示RX_ER有效期内传输的数据无效。对于10Mbps速率下,RX_ER不起作用;
TX_EN(Transmit Enable):发送使能信号,只有在TX_EN有效期内传的数据才有效;
RX_DV(Reveive Data Valid):接收数据有效信号,作用类型于发送通道的TX_EN;
TX_CLK:发送参考时钟,100Mbps速率下,时钟频率为25MHz,10Mbps速率下,时钟频率为2.5MHz。注意,TX_CLK时钟的方向是从PHY侧指向MAC侧的,因此此时钟是由PHY提供的。
RX_CLK:接收数据参考时钟,100Mbps速率下,时钟频率为25MHz,10Mbps速率下,时钟频率为2.5MHz。RX_CLK也是由PHY侧提供的。
CRS:Carrier Sense,载波侦测信号,不需要同步于参考时钟,只要有数据传输,CRS就有效,另外,CRS只有PHY在半双工模式下有效;
COL:Collision Detectd,冲突检测信号,不需要同步于参考时钟,只有PHY在半双工模式下有效。
MII接口一共有16根线。

RMII接口
与MII接口相比,GMII的数据宽度由4位变为8位,GMII接口中的控制信号如TX_ER、TX_EN、RX_ER、RX_DV、CRS和COL的作用同MII接口中的一样,发送参考时钟GTX_CLK和接收参考时钟RX_CLK的频率均为125MHz(1000Mbps/8=125MHz)。
在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下,那就是发送参考时钟GTX_CLK,它和MII接口中的TX_CLK是不同的,MII接口中的TX_CLK是由PHY芯片提供给MAC芯片的,而GMII接口中的GTX_CLK是由MAC芯片提供给PHY芯片的。两者方向不一样。
在实际应用中,绝大多数GMII接口都是兼容MII接口的,所以,一般的GMII接口都有两个发送参考时钟:TX_CLK和GTX_CLK(两者的方向是不一样的,前面已经说过了),在用作MII模式时,使用TX_CLK和8根数据线中的4根。

RGMII接口
RGMII即Reduced GMII,是RGMII的简化版本,将接口信号线数量从24根减少到14根(COL/CRS端口状态指示信号,这里没有画出),时钟频率仍旧为125MHz,TX/RX数据宽度从8为变为4位,为了保持1000Mbps的传输速率不变,RGMII接口在时钟的上升沿和下降沿都采样数据。在参考时钟的上升沿发送GMII接口中的TXD[3:0]/RXD[3:0],在参考时钟的下降沿发送GMII接口中的TXD[7:4]/RXD[7:4]。RGMI同时也兼容100Mbps和10Mbps两种速率,此时参考时钟速率分别为25MHz和2.5MHz。

TX_EN信号线上传送TX_EN和TX_ER两种信息,在TX_CLK的上升沿发送TX_EN,下降沿发送TX_ER;同样的,RX_DV信号线上也传送RX_DV和RX_ER两种信息,在RX_CLK的上升沿发送RX_DV,下降沿发送RX_ER。

网友:
我自己整理的文档中有一些图片,但是论坛中无法直接粘贴,一格式上传有太麻烦,还不会操作,所以讲一个很重要图片没有传上来。即RMII转MII的图片。
管理员这块是否可优化。@管理员

网友:
以太网的顶层文件如下: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ethernet_2port(
        input                        sys_clk_p,
        input                        sys_clk_n,
        input                        key,
        output        [3:0]        led,
        input                        rst_n,
        output                        e1_reset,
        output                        e1_mdc,
        inout                        e1_mdio,
        output        [3:0]        rgmii1_txd,
        output                        rgmii1_txctl,
        output                        rgmii1_txc,
        input        [3:0]        rgmii1_rxd,
        input                        rgmii1_rxctl,
        input                        rgmii1_rxc,
        output                        e2_reset,
        output                        e2_mdc,
        inout                        e2_mdio,
        output        [3:0]        rgmii2_txd,
        output                        rgmii2_txctl,
        output                        rgmii2_txc,
        input        [3:0]        rgmii2_rxd,
        input                        rgmii2_rxctl,
        input                        rgmii2_rxc,
);
        wire                        sys_clk_200m;
        wire                        sys_clk;
        wire        [3:0]        led_r1;
        wire        [3:0]        led_r2;

        assign        led = led_r1 & led_r2;

        clk_ref refclk
        (
                // Clock out ports
                .clk_out1(sys_clk_200m),             // output clk_out1
                .clk_out2(sys_clk),                     // output clk_out2
                // Status and control signals
                .reset(1'b0),                                         // input reset
                .locked(),                                       // output locked
                // Clock in ports
                .clk_in1_p(sys_clk_p),                    // input clk_in1_p
                .clk_in1_n(sys_clk_n)                    // input clk_in1_n
        );

        ethernet_test u1(
                .sys_clk_50m                        (sys_clk                ),
                .sys_clk                                (sys_clk_200m        ),
                .key_in                                        (key                        ),
                .rst_n                                        (rst_n                        ),
                .led                                        (led_r1                        ),
                .e_reset                                (e1_reset                ),
                .e_mdc                                        (e1_mdc                        ),
                .e_mdio                                        (e1_mdio                ),

                .rgmii_txd                                (rgmii1_txd                ),
                .rgmii_txctl                        (rgmii1_txctl        ),
                .rgmii_txc                                (rgmii1_txc                ),
                .rgmii_rxd                                (rgmii1_rxd                ),
                .rgmii_rxctl                        (rgmii1_rxctl        ),
                .rgmii_rxc                                (rgmii1_rxc                )

        );

        ethernet_test u2(
                .sys_clk_50m                        (sys_clk                ),
                .sys_clk                                (sys_clk_200m        ),
                .key_in                                        (key                        ),
                .rst_n                                        (rst_n                        ),
                .led                                        (led_r2                        ),
                .e_reset                                (e2_reset                ),
                .e_mdc                                        (e2_mdc                        ),
                .e_mdio                                        (e2_mdio                ),

                .rgmii_txd                                (rgmii2_txd                ),
                .rgmii_txctl                        (rgmii2_txctl        ),
                .rgmii_txc                                (rgmii2_txc                ),
                .rgmii_rxd                                (rgmii2_rxd                ),
                .rgmii_rxctl                        (rgmii2_rxctl        ),
                .rgmii_rxc                                (rgmii2_rxc                )

        );
endmodule

说明:1、查分输入,经过内部PLL之类的 核转成单端及频率改变。
         2、复位等信号就不说了。
         3、指示灯,用于显示link、网络速率等信息。
         4、MDIO接口(由于使用2个相同的千兆网接口,所以分为1和2)
         5、与phy的连接接口为EGMII

网友: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ethernet_test(
        input                        sys_clk_50m                ,
        input                        sys_clk                        ,
        input                        key_in                        ,
        input                        rst_n                        ,
        output        [3:0]        led                                ,
        output                        e_reset                        ,
        output                        e_mdc                        ,
        output                        e_mdio                        ,
        output        [3:0]        rgmii_txd                ,
        output                        rgmii_txctl                ,
        output                        rgmii_txc                ,
        input        [3:0]        rgmii_rxd                ,
        input                        rgmii_rxctl                ,
        input                        rgmii_rxc
);

        wire                        reset_n                        ;
        wire        [07:0]        gmii_txd                ;
        wire                        gmii_tx_en                ;
        wire                        gmii_tx_er                ;
        wire                        gmii_tx_clk                ;
        wire                        gmii_crs                ;
        wire                        gmii_col                ;
        wire        [07:0]        gmii_rxd                ;
        wire                        gmii_rx_dv                ;
        wire                        gmii_rx_er                ;
        wire                        gmii_rx_clk                ;
        wire        [01:0]        speed_selection        ;
        wire                        duplex_mode                ;
        wire                        rgmii_rxcpll        ;

        wire        [31:0]        pack_total_len        ;
        wire        [01:0]        speed                        ;
        wire                        link                        ;
        wire                        e_rx_dv                        ;
        wire        [07:0]        e_rxd                        ;
        wire                        e_tx_en                        ;
        wire        [07:0]        e_txd                        ;
        wire                        e_rst_n                        ;

        assign        speed_selection = 2'b10        ;
        assign        duplex_mode                = 1'b1        ;
         //MDIO config
        smi_config  smi_config_inst
        (
                .clk                                 (sys_clk_50m        ),
                .rst_n                               (e_reset            ),
                .mdc                                 (e_mdc              ),
                .mdio                                (e_mdio             ),
                .speed                               (speed              ),
                .link                                (link               ),
                .led                                 (led                )
        );

        util_gmii_to_rgmii util_gmii_to_rgmii_m0(
                .reset                                        (1'b0                        ),
                .rgmii_td                                (rgmii_txd                ),
                .rgmii_tx_ctl                        (rgmii_txctl        ),
                .rgmii_txc                                (rgmii_txc                ),
                .rgmii_rd                                (rgmii_rxd                ),
                .rgmii_rx_ctl                        (rgmii_rxctl        ),
                .gmii_rx_clk                        (gmii_rx_clk        ),
                .gmii_txd                                (e_txd                        ),
                .gmii_tx_en                                (e_tx_en                ),
                .gmii_tx_er                                (1'b0                        ),
                .gmii_tx_clk                        (gmii_tx_clk        ),
                .gmii_crs                                (gmii_crs                ),
                .gmii_col                                (gmii_col                ),
                .gmii_rxd                                (gmii_rxd                ),
                .rgmii_rxc                                (rgmii_rxc                ),
                .gmii_rx_dv                                (gmii_rx_dv                ),
                .gmii_rx_er                                (gmii_rx_er                ),
                .speed_selection                (speed                        ),
                .duplex_mode                        (duplex_mode        )
        );
        gmii_arbi arbi_inst
        (
                .clk                        (gmii_tx_clk    ),
                .rst_n                      (rst_n          ),
                .speed                      (speed          ),
                .link                       (link           ),
                .pack_total_len             (pack_total_len ),
                .e_rst_n                    (e_rst_n        ),
                .gmii_rx_dv                 (gmii_rx_dv     ),
                .gmii_rxd                   (gmii_rxd       ),
                .gmii_tx_en                 (gmii_tx_en     ),
                .gmii_txd                   (gmii_txd       ),
                .e_rx_dv                    (e_rx_dv        ),
                .e_rxd                      (e_rxd          ),
                .e_tx_en                    (e_tx_en        ),
                .e_txd                      (e_txd          )
        );
        mac_test mac_test0
        (
                .gmii_tx_clk            (gmii_tx_clk           ),
                .gmii_rx_clk            (gmii_rx_clk           ) ,
                .rst_n                  (e_rst_n               ),
                .push_button            (key_in                ),
                .pack_total_len         (pack_total_len        ),
                .gmii_rx_dv             (e_rx_dv               ),
                .gmii_rxd               (e_rxd                 ),
                .gmii_tx_en             (gmii_tx_en            ),
                .gmii_txd               (gmii_txd              )
        );
        reset reset_m0
        (
                .clk                                        (sys_clk                ),
                .key1                                        (rst_n                        ),
                .rst_n                                        (e_reset                )
        );
endmodule

这部分代码其实也可以作为顶层文件,只是设计中需要两个硬件接口,所以在他的上一层增加了一个文件。
该段代码包括RGMII与GMII互转、MDIO、MAC几个文件的映射。具体看下面

网友:
util_gmii_to_rgmii是GMII与RGMII转换代码
那问题来了,为什么要进行转换呢,原因是RGMII是在时钟上升和下降沿均采集数据的,所以对于一般编写代码的人来说,实现比较困难,所以转换成GMII。具体转换时序图如下:

具体实现代码如下:

module util_gmii_to_rgmii (
  reset,
  rgmii_td,
  rgmii_tx_ctl,
  rgmii_txc,
  rgmii_rd,
  rgmii_rx_ctl,
  gmii_rx_clk,
  rgmii_rxc,
  gmii_txd,
  gmii_tx_en,
  gmii_tx_er,
  gmii_tx_clk,
  gmii_crs,
  gmii_col,
  gmii_rxd,
  gmii_rx_dv,
  gmii_rx_er,
  speed_selection,
  duplex_mode
  );
  input           rgmii_rxc;//add
  input           reset;
  output  [ 3:0]  rgmii_td;
  output          rgmii_tx_ctl;
  output          rgmii_txc;
  input   [ 3:0]  rgmii_rd;
  input           rgmii_rx_ctl;
  output           gmii_rx_clk;
  input   [ 7:0]  gmii_txd;
  input           gmii_tx_en;
  input           gmii_tx_er;
  output          gmii_tx_clk;
  output          gmii_crs;
  output          gmii_col;
  output  [ 7:0]  gmii_rxd;
  output          gmii_rx_dv;
  output          gmii_rx_er;
  input  [ 1:0]   speed_selection; // 1x gigabit, 01 100Mbps, 00 10mbps
  input           duplex_mode;     // 1 full, 0 half

  wire gigabit;
  wire gmii_tx_clk_s;
  wire gmii_rx_dv_s;

  wire  [ 7:0]    gmii_rxd_s;
  wire            rgmii_rx_ctl_delay;
  wire            rgmii_rx_ctl_s;
  // registers
  reg             tx_reset_d1;
  reg             tx_reset_sync;
  reg             rx_reset_d1;
  reg   [ 7:0]    gmii_txd_r;
  reg             gmii_tx_en_r;
  reg             gmii_tx_er_r;
  reg   [ 7:0]    gmii_txd_r_d1;
  reg             gmii_tx_en_r_d1;
  reg             gmii_tx_er_r_d1;

  reg             rgmii_tx_ctl_r;
  reg   [ 3:0]    gmii_txd_low;
  reg             gmii_col;
  reg             gmii_crs;

  reg  [ 7:0]     gmii_rxd;
  reg             gmii_rx_dv;
  reg             gmii_rx_er;

  assign gigabit        = speed_selection [1];
  assign gmii_tx_clk    = gmii_tx_clk_s;
  assign gmii_tx_clk_s  = gmii_rx_clk;
  BUFG bufmr_rgmii_rxc(
    .I(rgmii_rxc),
    .O(gmii_rx_clk)
   );
  always @(posedge gmii_rx_clk)
  begin
    gmii_rxd       = gmii_rxd_s;
    gmii_rx_dv     = gmii_rx_dv_s;
    gmii_rx_er     = gmii_rx_dv_s ^ rgmii_rx_ctl_s;
  end

  always @(posedge gmii_tx_clk_s) begin
    tx_reset_d1    <= reset;
    tx_reset_sync  <= tx_reset_d1;
  end

  always @(posedge gmii_tx_clk_s)
  begin
    rgmii_tx_ctl_r = gmii_tx_en_r ^ gmii_tx_er_r;
    gmii_txd_low   = gigabit ? gmii_txd_r[7:4] :  gmii_txd_r[3:0];
    gmii_col       = duplex_mode ? 1'b0 : (gmii_tx_en_r| gmii_tx_er_r) & ( gmii_rx_dv | gmii_rx_er) ;
    gmii_crs       = duplex_mode ? 1'b0 : (gmii_tx_en_r| gmii_tx_er_r| gmii_rx_dv | gmii_rx_er);
  end

  always @(posedge gmii_tx_clk_s) begin
    if (tx_reset_sync == 1'b1) begin
      gmii_txd_r   <= 8'h0;
      gmii_tx_en_r <= 1'b0;
      gmii_tx_er_r <= 1'b0;
    end
    else
    begin
      gmii_txd_r   <= gmii_txd;
      gmii_tx_en_r <= gmii_tx_en;
      gmii_tx_er_r <= gmii_tx_er;
      gmii_txd_r_d1   <= gmii_txd_r;
      gmii_tx_en_r_d1 <= gmii_tx_en_r;
      gmii_tx_er_r_d1 <= gmii_tx_er_r;
    end
  end

  ODDR #(
    .DDR_CLK_EDGE("SAME_EDGE")
  ) rgmii_txc_out (
    .Q (rgmii_txc),
    .C (gmii_tx_clk_s),
    .CE(1),
    .D1(1),
    .D2(0),
    .R(tx_reset_sync),
    .S(0));

  generate
  genvar i;
  for (i = 0; i < 4; i = i + 1) begin : gen_tx_data
    ODDR #(
      .DDR_CLK_EDGE("SAME_EDGE")
    ) rgmii_td_out (
      .Q (rgmii_td[i]),
      .C (gmii_tx_clk_s),
      .CE(1),
      .D1(gmii_txd_r_d1[i]),
      .D2(gmii_txd_low[i]),
      .R(tx_reset_sync),
      .S(0));
  end
  endgenerate

  ODDR #(
    .DDR_CLK_EDGE("SAME_EDGE")
  ) rgmii_tx_ctl_out (
    .Q (rgmii_tx_ctl),
    .C (gmii_tx_clk_s),
    .CE(1),
    .D1(gmii_tx_en_r_d1),
    .D2(rgmii_tx_ctl_r),
    .R(tx_reset_sync),
    .S(0));

      generate
      for (i = 0; i < 4; i = i + 1) begin
        IDDR #(
          .DDR_CLK_EDGE("SAME_EDGE_PIPELINED")
        ) rgmii_rx_iddr (
          .Q1(gmii_rxd_s[i]),
          .Q2(gmii_rxd_s[i+4]),
          .C(gmii_rx_clk),
          .CE(1),
          .D(rgmii_rd[i]),
          .R(0),
          .S(0));
      end
      endgenerate

      IDDR #(
        .DDR_CLK_EDGE("SAME_EDGE_PIPELINED")
      ) rgmii_rx_ctl_iddr (
        .Q1(gmii_rx_dv_s),
        .Q2(rgmii_rx_ctl_s),
        .C(gmii_rx_clk),
        .CE(1),
        .D(rgmii_rx_ctl),
        .R(0),
        .S(0));
endmodule

网友:
`timescale 1 ns/1 ns
module mac_test
(
input                rst_n  ,
input                push_button,
input [31:0]         pack_total_len,
input                gmii_tx_clk ,
input                gmii_rx_clk ,
input                gmii_rx_dv,
input  [7:0]         gmii_rxd,
output reg           gmii_tx_en,
output reg [7:0]     gmii_txd
);

localparam UDP_WIDTH = 32 ;
localparam UDP_DEPTH = 5 ;

reg                  gmii_rx_dv_d0 ;
reg   [7:0]          gmii_rxd_d0 ;
wire                 gmii_tx_en_tmp ;
wire   [7:0]         gmii_txd_tmp ;

reg   [7:0]          ram_wr_data ;
reg                  ram_wr_en ;
wire                 udp_ram_data_req ;
reg   [15:0]         udp_send_data_length ;

wire  [7:0]          tx_ram_wr_data ;
wire                 tx_ram_wr_en ;
wire                 udp_tx_req ;
wire                 arp_request_req ;
wire                 mac_send_end ;
reg                  write_end ;

wire [7:0]           udp_rec_ram_rdata ;
reg  [10:0]          udp_rec_ram_read_addr ;
wire [15:0]          udp_rec_data_length ;
wire                 udp_rec_data_valid ;

wire                 udp_tx_end  ;
wire                 almost_full ;

reg                  udp_ram_wr_en ;
reg                  udp_write_end ;
wire                 write_ram_end ;
reg  [31:0]          wait_cnt ;
reg  [UDP_WIDTH-1:0]  udp_data [UDP_DEPTH-1:0];

reg  [4:0] i;
reg  [1:0] j ;

reg  write_sel ;

wire button_negedge ;

wire mac_not_exist ;
wire arp_found ;

parameter IDLE          = 9'b000_000_001 ;
parameter ARP_REQ       = 9'b000_000_010 ;
parameter ARP_SEND      = 9'b000_000_100 ;
parameter ARP_WAIT      = 9'b000_001_000 ;
parameter GEN_REQ       = 9'b000_010_000 ;
parameter WRITE_RAM     = 9'b000_100_000 ;
parameter SEND          = 9'b001_000_000 ;
parameter WAIT          = 9'b010_000_000 ;
parameter CHECK_ARP     = 9'b100_000_000 ;

reg [8:0]    state  ;
reg [8:0]    next_state ;
reg  [15:0]  ram_cnt ;
reg    almost_full_d0 ;
reg    almost_full_d1 ;
always @(posedge gmii_tx_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state  <=  IDLE  ;
    else
      state  <= next_state ;
  end

always @(*)
  begin
    case(state)
      IDLE        :
        begin
        if (wait_cnt == pack_total_len)
            next_state <= ARP_REQ ;
          else
            next_state <= IDLE ;
        end

      ARP_REQ     :
        next_state <= ARP_SEND ;
      ARP_SEND    :
        begin
          if (mac_send_end)
            next_state <= ARP_WAIT ;
          else
            next_state <= ARP_SEND ;
        end
      ARP_WAIT    :
        begin
          if (arp_found)
            next_state <= WAIT ;
          else if (wait_cnt == pack_total_len)
            next_state <= ARP_REQ ;
          else
            next_state <= ARP_WAIT ;
        end
      GEN_REQ     :
        begin
          if (udp_ram_data_req)
            next_state <= WRITE_RAM ;
          else
            next_state <= GEN_REQ ;
        end
      WRITE_RAM   :
        begin
                  `ifdef TEST_SPEED
                  if (ram_cnt == udp_send_data_length - 1)
                  `else
          if (write_ram_end)
                  `endif
            next_state <= WAIT     ;
          else
            next_state <= WRITE_RAM ;
        end

      SEND        :
        begin
          if (udp_tx_end)
            next_state <= WAIT ;
          else
            next_state <= SEND ;
        end

      WAIT        :
        begin
                  `ifdef TEST_SPEED
          if (wait_cnt == 32'd90)             //frame gap
                  `else
                  if (wait_cnt == pack_total_len)
                  `endif
            next_state <= CHECK_ARP ;
          else
            next_state <= WAIT ;
        end
      CHECK_ARP   :
        begin
          if (mac_not_exist)
            next_state <= ARP_REQ ;
          else if (almost_full_d1)
            next_state <= CHECK_ARP ;
          else
            next_state <= GEN_REQ ;
        end
      default     :
        next_state <= IDLE ;
    endcase
  end

assign write_ram_end        = (write_sel)? udp_write_end : write_end ;
assign tx_ram_wr_data       = (write_sel)? udp_rec_ram_rdata : ram_wr_data ;
assign tx_ram_wr_en         = (write_sel)? udp_ram_wr_en : ram_wr_en ;

always@(posedge gmii_rx_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1'b0)
      begin
        gmii_rx_dv_d0 <= 1'b0 ;
        gmii_rxd_d0   <= 8'd0 ;
      end
    else
      begin
        gmii_rx_dv_d0 <= gmii_rx_dv ;
        gmii_rxd_d0   <= gmii_rxd ;
      end
  end

always@(posedge gmii_tx_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1'b0)
      begin
        gmii_tx_en <= 1'b0 ;
        gmii_txd   <= 8'd0 ;
      end
    else
      begin
        gmii_tx_en <= gmii_tx_en_tmp ;
        gmii_txd   <= gmii_txd_tmp ;
      end
  end

mac_top mac_top0
(
.gmii_tx_clk                 (gmii_tx_clk)                  ,
.gmii_rx_clk                 (gmii_rx_clk)                  ,
.rst_n                       (rst_n)  ,

.source_mac_addr             (48'h00_0a_35_01_fe_c0)   ,       //source mac address
.TTL                         (8'h80),
.source_ip_addr              (32'hc0a80002),
.destination_ip_addr         (32'hc0a80003),
.udp_send_source_port        (16'h1f90),
.udp_send_destination_port   (16'h1f90),

.ram_wr_data                 (tx_ram_wr_data) ,
.ram_wr_en                   (tx_ram_wr_en),
.udp_ram_data_req            (udp_ram_data_req),
.udp_send_data_length        (udp_send_data_length),
.udp_tx_end                  (udp_tx_end                 ),
.almost_full                 (almost_full                ),

.udp_tx_req                  (udp_tx_req),
.arp_request_req             (arp_request_req ),

.mac_send_end                (mac_send_end),
.mac_data_valid              (gmii_tx_en_tmp),
.mac_tx_data                 (gmii_txd_tmp),
.rx_dv                       (gmii_rx_dv_d0   ),
.mac_rx_datain               (gmii_rxd_d0 ),

.udp_rec_ram_rdata           (udp_rec_ram_rdata),
.udp_rec_ram_read_addr       (udp_rec_ram_read_addr),
.udp_rec_data_length         (udp_rec_data_length ),

.udp_rec_data_valid          (udp_rec_data_valid),
.arp_found                   (arp_found ),
.mac_not_exist               (mac_not_exist )
) ;

ax_debounce ax0
(
  .clk(gmii_rx_clk),
  .rst_n(rst_n),
  .button_in(push_button),
  .button_posedge(),
  .button_negedge(button_negedge),
  .button_out()
);

always @(*)
  begin
    udp_data[0] <={"H","E","L","L"};
    udp_data[1] <={"O"," ","A","L"};
    udp_data[2] <={"I","N","X"," "};
    udp_data[3] <={"H","E","I","J"};
    udp_data[4] <={"I","N","\r","\n"};

  end

//reg    almost_full_d0 ;
//reg    almost_full_d1 ;

always@(posedge gmii_rx_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1'b0)
      begin
        almost_full_d0   <= 1'b0 ;
        almost_full_d1   <= 1'b0 ;
      end
    else
      begin
        almost_full_d0   <= almost_full ;
        almost_full_d1   <= almost_full_d0 ;
      end
  end

always@(posedge gmii_rx_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1'b0)
           udp_send_data_length <= 16'd0 ;
    else if (write_sel)
                udp_send_data_length <= udp_rec_data_length - 8  ;
         else
         `ifdef TEST_SPEED
       udp_send_data_length <= 16'd1000 ;
         `else
           udp_send_data_length <= 4*UDP_DEPTH ;
         `endif
  end

always@(posedge gmii_tx_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1'b0)
      write_sel <= 1'b0 ;
    else if (state == WAIT)
      begin
        if (udp_rec_data_valid)
          write_sel <= 1'b1 ;
        else
          write_sel <= 1'b0 ;
      end
  end

assign udp_tx_req    = (state == GEN_REQ) ;
assign arp_request_req  = (state == ARP_REQ) ;

always@(posedge gmii_tx_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1'b0)
      wait_cnt <= 0 ;
    else if ((state==IDLE||state == WAIT || state == ARP_WAIT) && state != next_state)
      wait_cnt <= 0 ;
    else if (state==IDLE||state == WAIT || state == ARP_WAIT)
      wait_cnt <= wait_cnt + 1'b1 ;
         else
           wait_cnt <= 0 ;
  end

`ifdef TEST_SPEED
/*************************************************************/
//Test ethernet speed
//reg  [15:0]     ram_cnt ;
always@(posedge gmii_tx_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1'b0)
     ram_cnt <= 11'd0 ;
   else if (state == WRITE_RAM)
     ram_cnt <= ram_cnt + 1'b1 ;
   else
     ram_cnt <= 11'd0 ;
end

always@(posedge gmii_tx_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1'b0)
     ram_wr_en <= 1'b0 ;
   else if (state == WRITE_RAM)
     ram_wr_en <= 1'b1 ;
   else
     ram_wr_en <= 1'b0 ;
end

always@(posedge gmii_tx_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1'b0)
     ram_wr_data <= 8'd0 ;
   else if (state == WRITE_RAM)
     ram_wr_data <= ram_cnt[7:0] ;
   else
     ram_wr_data <= 8'd0 ;
end
/*************************************************************/
`else
always@(posedge gmii_tx_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1'b0)
      begin
        write_end  <= 1'b0;
        ram_wr_data <= 0;
        ram_wr_en  <= 0 ;
        i <= 0 ;
        j <= 0 ;
      end
    else if (state == WRITE_RAM)
      begin
        if(i == 5)
          begin
            ram_wr_en <=1'b0;
            write_end <= 1'b1;
          end
        else
          begin
            ram_wr_en <= 1'b1 ;
            write_end <= 1'b0 ;
            j <= j + 1'b1 ;
            case(j)
              2'd0    :  ram_wr_data <= udp_data[i][31:24] ;
              2'd1    :  ram_wr_data <= udp_data[i][23:16] ;
              2'd2    :  ram_wr_data <= udp_data[i][15:8] ;
              2'd3    :  ram_wr_data <= udp_data[i][7:0] ;
              default :  ram_wr_data <= 8'h00 ;
            endcase

            if (j == 3)
              begin
                j <= 0 ;
                i <= i + 1'b1;
              end
          end
      end
    else
      begin
        write_end  <= 1'b0;
        ram_wr_data <= 0;
        ram_wr_en  <= 0 ;
        i <= 0 ;
        j <= 0 ;
      end
  end
`endif

//send udp received data to udp tx ram
always@(posedge gmii_tx_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1'b0)
      udp_rec_ram_read_addr <= 11'd0 ;
    else if (state == WRITE_RAM)
      udp_rec_ram_read_addr <= udp_rec_ram_read_addr + 1'b1 ;
    else
      udp_rec_ram_read_addr <= 11'd0 ;
  end

always@(posedge gmii_tx_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1'b0)
      udp_ram_wr_en <= 1'b0 ;
    else if (state == WRITE_RAM && udp_rec_ram_read_addr < udp_rec_data_length - 8)
      udp_ram_wr_en <= 1'b1 ;
    else
      udp_ram_wr_en <= 1'b0 ;
  end

always@(posedge gmii_tx_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1'b0)
      udp_write_end <= 1'b0 ;
    else if (state == WRITE_RAM && udp_rec_ram_read_addr == udp_rec_data_length - 8)
      udp_write_end <= 1'b1 ;
    else
      udp_write_end <= 1'b0 ;
  end

endmodule

网友:
//////////////////////////////////////////////////////////////////////////////////////
//Module Name : mac_rx
//Description : This module is used to receive MAC layer data and verify CRC
//
//////////////////////////////////////////////////////////////////////////////////////
`timescale 1 ns/1 ns
module mac_rx
(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rx_dv,
input              [7:0]   mac_rx_datain,

input              [31:0]         crc_result ,
output reg             crcen,
output reg             crcre,
output reg            [7:0]   crc_din,

input                  checksum_err,     //checksum error from IP layer

input                  ip_rx_end,        //ip receive end
input                  arp_rx_end,       //arp receive end
output reg             ip_rx_req,        //ip rx request
output reg             arp_rx_req,       //arp rx request

output     [7:0]       mac_rx_dataout,
output reg             mac_rec_error ,

output reg [47:0]      mac_rx_destination_mac_addr,
output reg [47:0]      mac_rx_source_mac_addr
);

reg [4:0]               mac_rx_cnt       ;
reg [15:0]              mac_crc_cnt      ;

reg [63:0]              preamble         ;
reg [3:0]               preamble_cnt     ;

reg [15:0]              frame_type       ;   //type 16'h0800 IP; 16'h0806 ARP

wire                    rx_dv_posedge    ;
reg                     rx_dv_d0         ;
reg                     rx_dv_d1         ;

reg [7:0]               mac_rx_data_d0   ;
reg [7:0]               mac_rx_data_d1   ;
reg [7:0]               mac_rx_data_d2   ;

wire                    mac_rx_head_end  ;

reg  [15:0]             timeout          ;

reg  [31:0]             crc              ;
reg  [31:0]             crc_check        ;
reg                     crc_error        ;
reg  [31:0]             crc_rec          ;
reg         [31:0]                            crc_result_d0   ;

//MAC receive FSM
parameter IDLE                =  8'b0000_0001 ;
parameter REC_PREAMBLE        =  8'b0000_0010 ;
parameter REC_MAC_HEAD        =  8'b0000_0100 ;
parameter REC_IDENTIFY        =  8'b0000_1000 ;
parameter REC_DATA            =  8'b0001_0000 ;
parameter REC_CRC             =  8'b0010_0000 ;
parameter REC_ERROR           =  8'b0100_0000 ;
parameter REC_END             =  8'b1000_0000 ;

reg [7:0]     rec_state      ;
reg [7:0]     rec_next_state ;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rec_state <= IDLE ;
  else
    rec_state <= rec_next_state ;
end

always @(*)
begin
    case(rec_state)
         IDLE            :  begin
                              if (rx_dv_posedge == 1'b1)
                                                                                                   rec_next_state <= REC_PREAMBLE ;
                                                                                        else
                                                                                                   rec_next_state <= IDLE ;
                            end
         REC_PREAMBLE    :  begin
                                                                                                if (mac_rx_cnt == 7)
                                                                                                   rec_next_state <=  REC_MAC_HEAD  ;
                                                                                                else
                                                                                                   rec_next_state <=  REC_PREAMBLE    ;
                                                                                        end

         REC_MAC_HEAD    : begin
                                                                                                if (preamble != 64'h55_55_55_55_55_55_55_d5)
                                                                                                  rec_next_state <= REC_ERROR ;
                                                                                                else if ( mac_rx_cnt == 16'd21)
                                                                                                   rec_next_state <= REC_IDENTIFY ;
                                                                                                else
                                                                                                   rec_next_state <= REC_MAC_HEAD ;
                                                                                 end
         REC_IDENTIFY    : begin
                              if (frame_type == 16'h0800 || frame_type == 16'h0806)
                                                                                                   rec_next_state <= REC_DATA ;
                                                                                                else
                                                                                                   rec_next_state <= REC_ERROR ;
                                                                                 end
         REC_DATA        : begin
                              if (checksum_err)
                                                                                                   rec_next_state <= REC_ERROR ;
                                                                                                else if (ip_rx_end|arp_rx_end)
                                                                                                   rec_next_state <= REC_CRC ;
                                                                                                else if (timeout == 16'hffff)
                                                                                                   rec_next_state <= REC_ERROR ;
                                                                                                else
                               rec_next_state <= REC_DATA ;
                                                                                 end
         REC_CRC         : begin
                                                                                                if (crc_error)
                                                                                                   rec_next_state <= REC_ERROR ;
                                                                                                else if (mac_rx_cnt == 7)
                                                                                                   rec_next_state <= REC_END ;
                                                                                                else
                                                                                                   rec_next_state <= REC_CRC ;
                                                                                        end
         REC_ERROR      :                         rec_next_state <= IDLE  ;
         REC_END        :                         rec_next_state <= IDLE  ;
         default        :                         rec_next_state <= IDLE  ;
         endcase
end

assign mac_rx_dataout  = mac_rx_data_d2 ;                                //
assign rx_dv_posedge   = ~rx_dv_d0 & rx_dv ;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begin
    crcen <=         1'b0 ;
                crcre <= 1'b1 ;
                crc_din <= 8'd0 ;
  end
  else if (rec_state == REC_MAC_HEAD || rec_state == REC_IDENTIFY || rec_state == REC_DATA)
  begin
    crcen <=         1'b1 ;
                crcre <=         1'b0 ;
                crc_din <= mac_rx_data_d0 ;
  end
  else
  begin
    crcen <=         1'b0 ;
                crcre <= 1'b1 ;
                crc_din <= 8'd0 ;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ip_rx_req <=         1'b0 ;
  else if (rec_state == REC_IDENTIFY &&  frame_type == 16'h0800)
    ip_rx_req <=  1'b1 ;
  else
    ip_rx_req <=  1'b0 ;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arp_rx_req <=         1'b0 ;
  else if (rec_state == REC_IDENTIFY &&  frame_type == 16'h0806)
    arp_rx_req <=          1'b1 ;
  else
    arp_rx_req <=          1'b0 ;
end

//rx dv and rx data resigster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begin
    rx_dv_d0       <= 1'b0 ;
                rx_dv_d1       <= 1'b0 ;
    mac_rx_data_d0 <= 8'd0 ;
                mac_rx_data_d1 <= 8'd0 ;
                mac_rx_data_d2 <= 8'd0 ;
  end
  else
  begin
                rx_dv_d0                       <= rx_dv ;
                rx_dv_d1                <= rx_dv_d0 ;
                mac_rx_data_d0                 <= mac_rx_datain ;
                mac_rx_data_d1                 <= mac_rx_data_d0 ;
                mac_rx_data_d2                 <= mac_rx_data_d1 ;
  end
end
//timeout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timeout <= 16'd0 ;
  else if (rec_state == REC_DATA)
    timeout <= timeout + 1'b1 ;
  else
    timeout <= 16'd0 ;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mac_rx_cnt <= 5'd0 ;
  else if (rec_state == REC_PREAMBLE || rec_state == REC_MAC_HEAD || rec_state == REC_CRC)
    mac_rx_cnt <= mac_rx_cnt + 1'b1 ;
  else
    mac_rx_cnt <= 5'd0 ;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mac_crc_cnt <= 16'd0 ;
  else if (rx_dv_d1)
    mac_crc_cnt <= mac_crc_cnt + 1'b1 ;
  else
    mac_crc_cnt <= 16'd0 ;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mac_rec_error <= 1'b0 ;
  else if (rx_dv_posedge)
    mac_rec_error <= 1'b0 ;
  else if (rec_state == REC_ERROR)
    mac_rec_error <= 1'b1 ;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crc <= 32'd0 ;
  else if (crcen)
    crc <= crc_result_d0 ;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crc_result_d0 <= 32'd0 ;
  else
    crc_result_d0 <= crc_result ;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crc_check <= 32'd0 ;
  else if (rec_state == REC_CRC)
  begin
    case(mac_rx_cnt)
      5'd1  :  crc_check[31:24] <= {~crc[24], ~crc[25], ~crc[26], ~crc[27], ~crc[28], ~crc[29], ~crc[30], ~crc[31]} ;
      5'd2  :  crc_check[23:16] <= {~crc[16], ~crc[17], ~crc[18], ~crc[19], ~crc[20], ~crc[21], ~crc[22], ~crc[23]} ;
      5'd3  :  crc_check[15:8]  <= {~crc[8], ~crc[9], ~crc[10], ~crc[11], ~crc[12], ~crc[13], ~crc[14], ~crc[15]}   ;
      5'd4  :  crc_check[7:0]   <= {~crc[0], ~crc[1], ~crc[2], ~crc[3], ~crc[4], ~crc[5], ~crc[6], ~crc[7]}   ;
    default :  crc_check <= crc_check ;
    endcase
  end
  else
    crc_check <= 32'd0 ;
end
//received crc data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crc_rec  <= 48'd0 ;
  else if (rec_state == REC_CRC)
  begin
    case(mac_rx_cnt)
                        5'd0   : crc_rec[31:24]      <= mac_rx_data_d2 ;
      5'd1   : crc_rec[23:16]      <= mac_rx_data_d2 ;
      5'd2   : crc_rec[15:8]       <= mac_rx_data_d2 ;
      5'd3   : crc_rec[7:0]        <= mac_rx_data_d2 ;
      default : crc_rec             <= crc_rec     ;
    endcase
  end
  else
    crc_rec <= crc_rec ;
end
//check crc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crc_error <= 1'b0 ;
  else if (rec_state == REC_CRC && mac_rx_cnt == 5)
  begin
    if (crc_check == crc_rec)
       crc_error <= 1'b0 ;
         else
            crc_error <= 1'b1 ;
  end
  else
    crc_error <= 1'b0 ;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preamble_cnt  <= 4'd0 ;
  else if (rx_dv)
  begin
    if (preamble_cnt < 8)
      preamble_cnt <= preamble_cnt + 1'b1 ;
  end
  else
    preamble_cnt <= 4'd0 ;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preamble  <= 64'd0 ;
  else if (rx_dv)
  begin
    if (preamble_cnt == 4'd0)
      preamble[63:56] <= mac_rx_datain ;
    if (preamble_cnt == 4'd1)
      preamble[55:48] <= mac_rx_datain ;
    if (preamble_cnt == 4'd2)
      preamble[47:40] <= mac_rx_datain ;
    if (preamble_cnt == 4'd3)
      preamble[39:32] <= mac_rx_datain ;
    if (preamble_cnt == 4'd4)
      preamble[31:24] <= mac_rx_datain ;
    if (preamble_cnt == 4'd5)
      preamble[23:16] <= mac_rx_datain ;
    if (preamble_cnt == 4'd6)
      preamble[15:8] <= mac_rx_datain ;
    if (preamble_cnt == 4'd7)
      preamble[7:0] <= mac_rx_datain ;
  end
  else
    preamble <= 64'd0 ;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mac_rx_destination_mac_addr  <= 48'd0 ;
  else if (rec_state == REC_MAC_HEAD)
  begin
    case(mac_rx_cnt)
      5'd8           : mac_rx_destination_mac_addr[47:40] <= mac_rx_data_d0 ;
      5'd9    : mac_rx_destination_mac_addr[39:32] <= mac_rx_data_d0 ;
      5'd10   : mac_rx_destination_mac_addr[31:24] <= mac_rx_data_d0 ;
      5'd11   : mac_rx_destination_mac_addr[23:16] <= mac_rx_data_d0 ;
      5'd12   : mac_rx_destination_mac_addr[15:8]  <= mac_rx_data_d0 ;
      5'd13          : mac_rx_destination_mac_addr[7:0]   <= mac_rx_data_d0 ;
      default : mac_rx_destination_mac_addr <= mac_rx_destination_mac_addr ;
         endcase
  end
  else
    mac_rx_destination_mac_addr <= mac_rx_destination_mac_addr ;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mac_rx_source_mac_addr  <= 48'd0 ;
  else if (rec_state == REC_MAC_HEAD)
  begin
    case(mac_rx_cnt)
      5'd14   : mac_rx_source_mac_addr[47:40]      <= mac_rx_data_d0 ;
      5'd15   : mac_rx_source_mac_addr[39:32]      <= mac_rx_data_d0 ;
      5'd16   : mac_rx_source_mac_addr[31:24]      <= mac_rx_data_d0 ;
      5'd17   : mac_rx_source_mac_addr[23:16]      <= mac_rx_data_d0 ;
      5'd18  : mac_rx_source_mac_addr[15:8]       <= mac_rx_data_d0 ;
      5'd19  : mac_rx_source_mac_addr[7:0]        <= mac_rx_data_d0 ;
                default : mac_rx_source_mac_addr             <= mac_rx_source_mac_addr ;
         endcase
  end
  else
    mac_rx_source_mac_addr <= mac_rx_source_mac_addr ;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frame_type  <= 16'd0 ;
  else if (rec_state == REC_MAC_HEAD)
  begin
    case(mac_rx_cnt)
                        5'd20  : frame_type[15:8]                   <= mac_rx_data_d0 ;
      5'd21  : frame_type[7:0]                    <= mac_rx_data_d0 ;
      default : frame_type                         <= frame_type     ;
    endcase
  end
  else
    frame_type <= frame_type ;
end

ila_0 I_ila_0(
        .clk                        (clk                                                        ),                // 01 bit
        .probe0                        (rx_dv                                                        ),      // 01 bit
        .probe1                        (mac_rx_datain                                        ),      // 08 bit
        .probe2                        (crc_result                                                ),      // 32 bit
        .probe3                        (ip_rx_end                                                ),      // 01 bit
        .probe4                        (ip_rx_req                                                ),      // 01 bit
        .probe5                        (arp_rx_end                                                ),      // 01 bit
        .probe6                        (arp_rx_req                                                ),      // 01 bit
        .probe7                        (mac_rx_dataout                                        ),      // 08 bit
        .probe8                        (mac_rx_destination_mac_addr        ),      // 48 bit
        .probe9                        (mac_rx_source_mac_addr                        ),      // 48 bit
        .probe10                (preamble                                                ),      // 64 bit
        .probe11                (rx_dv_d0                                                ),      // 01 bit
        .probe12                (rx_dv_d1                                                ),      // 01 bit
        .probe13                (mac_rx_data_d0                                        ),      // 08 bit
        .probe14                (mac_rx_data_d1                                        ),      // 08 bit
        .probe15                (mac_rx_cnt                                                ),      // 05 bit
        .probe16                (rec_state                                                )       // 08 bit
);

endmodule

网友:
这是通过ILA进行跟踪的波形图

网友:
很牛逼,受教了

网友:
后边可能就不更新了,如果想了解,而且有条件,就自己买个板子吧!

网友:
您好 我想向您咨询一下千兆网代码的事情 非常着急可以加一下联系方式么 我的Q 635775767 万分感谢

网友A:
您好,我想请问一下这是黑金哪个例程?最近在做gmii和rgmii相关的试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想请问一下这是黑金哪个例程?最近在做gmii和rgmii相关的试验

网络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