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仿真 micropython 的例子

楼主:
使用proteus,模拟Nucleo-F401RE,运行MicroPython的例子

网友:
很棒!!!楼主,除了shell交互,可否写完py文件,自动执行进行仿真运行呢?

网友:
很棒!!!楼主,除了shell交互,可否写完py文件,自动执行进行仿真运行呢?,我的邮箱是ywzsunny@buaa.edu.cn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棒!!!楼主,除了shell交互,可否写完py文件,自动执行进行仿真运行呢?

目前还没有找到实现的方法。自带的终端输入不太方便,不支持粘贴模式,可能通过COMPIM加上虚拟串口软件,输入会方便一点。

网友B:
请问可以告知源码部分需要做哪些改动么?我用官方源码编译出的hex文件无法呈现出您项目中的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可以告知源码部分需要做哪些改动么?我用官方源码编译出的hex文件无法呈现出您项目中的效果。

不需要修改,例子的固件就是源码中nucleo-F401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修改,例子的固件就是源码中nucleo-F401的

多谢我再去看看我的配置是不是有误

网友D:
proteus 的功能很强,这个也能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我再去看看我的配置是不是有误

用proteus仿真只能算可以运行,但是还不如用板子方便。用REPL已经足够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proteus 的功能很强,这个也能仿

proteus仿真单片机不错,仿真arm就有点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