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仿真micropython的方法

楼主:
因为Proteus目前支持STM32F401芯片了,所以可以通过它仿真运行micropython。

1.首先添加一个STM32F401芯片,型号要选择flash大于256K的型号,如STM32F401RE、STM32F401CE等。

2.连接VDD、vref+、RST等引脚到VCC,vref-等到地。

3.在STM32F401的程序中指定micropython固件,格式为HEX。频率需要和micropyton固件对应。

4.设置一个串口与虚拟串口终端或者COMPIM相连。

5.运行仿真,在串口输入命令。

目前使用proteus仿真micropython的限制:

  • 目前只能选择STM32F401,不支持芯片
  • 仿真性能较低
  • 不支持USB仿真,加入USB功能会导致软件崩溃
  • 不支持写入文件(可以读取)

网友:
proteus自带的虚拟串口终端限制较多,不支持方向键、退格键等,输入不太方便。可以使用COMPIM加虚拟串口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Proteus是越来越强大,低版本好像还不行
楼主是Proteus的是哪个版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roteus是越来越强大,低版本好像还不行
楼主是Proteus的是哪个版本

需要 v8.9。我做了一个精简版,去掉了帮助、3D库、编译器等,只有600M,压缩后167M。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 v8.9。我做了一个精简版,去掉了帮助、3D库、编译器等,只有600M,压缩后167M。

厉害,还能自己做精简版
167M的话,建议那天有空分享上传论坛下载中心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还能自己做精简版
167M的话,建议那天有空分享上传论坛下载中心哦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77850-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还能自己做精简版
167M的话,建议那天有空分享上传论坛下载中心哦

AD19也做了一个绿色版,要不要,就是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77850-1-1.html

乐于奉献
一定要试试的

网友C:
楼主,能不能上传一个仿真文件和hex格式的micropython固件?
我根据你的方法仿真,遇到的问题是一开仿真就卡死,程序崩溃,开发板选择的是STM32F401RE,固件是从Micropython官网下载的STM32F4Discovery版本的dfu,然后用dfu file manger 转换成hex;
遇到俩问题,一个就是Proteus中的COMPIM识别不了VSPD的虚拟串口,另一个则是开仿真就卡死,程序崩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不能上传一个仿真文件和hex格式的micropython固件?
我根据你的方法仿真,遇到的问题是一开仿真就 ...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7785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