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过流过压防护

楼主:
想对电源做过压欠压浪涌等防护,有没有可以借鉴的参考设计啊(车载电源)

网友:
车载电源的电源是车上的蓄电池和发电机。只要不接到市电上去,通常不会过压。

网友:
要求不高   用运放就可以作比较。。

网友:
这里的过压、欠压是说输入过压、欠压时对自身系统保护还是说你要做电源输出设备,在过压、欠压的时候关断输出对下级设备实施保护?

看样子说的是前面的情况,一般我们的做法是,首先,接在VDD上的IC耐压要足够,否则直接击坏IC了,所有的保护都没意义。
然后,通过MCU的ADC采集电压,在电压过压或者欠压的时候直接关闭Power IC的使能,欠压时MCU自己进入休眠模式。过压时可暂不进入休眠,等待电压降低后再恢复工作。

由于电路接通时可能出现过冲,为避免过冲导致误保护,所有的过压和欠压保护都要做一定的持续时间判定。只有持续过压或者持续欠压(一般几ms到几百ms)才能实施相应的保护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