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口转typeC口问题

楼主:
A口转typeC口问题

网友:
假倒是不好说,只是这种转接法会令功能大幅受限。

网友A:
像这条线缆,Type-A端只能接Host,所以Type-C端所接设备的类型只能是Sink。
线缆中会固定接一个Rp,这样Type-C的角色就确定了。
实际上C2C线缆中CC1/CC2也只有一条,另外一条是浮空的。这种A2C线缆只需要选择一条CC线接Rp就可以了。
其余4根线是USB2.0协议下的标准供电/数据线,已经足以实现USB通信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这条线缆,Type-A端只能接Host,所以Type-C端所接设备的类型只能是Sink。
线缆中会固定接一个Rp,这样Ty ...

host sink RP 啥意思啊

网友:
host:主机
Sink:受电端
Rp:Type-C握手时供电端接的电阻

网友:
USB2.0: Host
Type-C: S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