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颜色设置问题

楼主:
pads颜色设置问题

网友:
归结于top和bottom顶层和底层的顶面和地面问题

网友A:
两层板为顶层、底层、丝印顶层、丝印底层
从行看
top 的顶面是顶层器件的外框也就是丝印层,
bottom 的底面也是底层器件的外框也就是丝印层
可以设置一下颜色,看看效果再调节满意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层板为顶层、底层、丝印顶层、丝印底层
从行看
top 的顶面是顶层器件的外框也就是丝印层,
bottom 的 ...

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  顶层对应了底层和顶层  同样底层也是对应了底层和顶层 没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  顶层对应了底层和顶层  同样底层也是对应了底层和顶层 没必要

这颜色设置还用纠结
相对于顶层,“底面”是不需要设置颜色的,而,对于底层,“顶面”是不需要设置颜色的

网友:
至于为嘛要这里有底面和顶面
多层板,内层是不需要勾画“顶面”’与“底面”的。
需要勾画就勾画,不需要就不勾选
从实际出发

网友:
楼主的问题我也很纠结,都有点强迫症吧,不过顶面的底层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封装改一下可以看到效果。但是还不清楚实际的应用场合

网友C:
总结了一下,顶面和底面分别对应显示当前层元件丝印的颜色和对面层元件丝印的颜色(2个外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总结了一下,顶面和底面分别对应显示当前层元件丝印的颜色和对面层元件丝印的颜色(2个外层)

没错就是强迫症

网友:
做封装的没病的话,顶层的底层,底层的顶层直接设成黑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