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SAMA5 Linux-3.18 测试手册(1)

楼主:
明远智睿MY-SAMA5 Linux-3.18 测试手册
1 测试前的准备1)请按照《Linux快速启动手册》中的“Linux快速启动” -> “连接设备”进行连接。
2)请按照《Linux快速启动手册》中的“Linux快速启动” -> “启动设备”进行启动。
2 测试项目
2.1 网口测试MY-SAMA5-EK200支持双网口(1个百兆网口,一个千兆网口)。
2.1.1 测试说明第1个以太网口位置底板正面“J3”,第2个以太网口位置底板正面“J2”。
2.1.2 测试方法1) 测试第1个以太网口(百兆网口) 连接网线:用网络连接评估板“J3”与计算机网口 设置计算机IP:设置计算机网口IP为192.168.18.18 设置评估板IP: # ifconfig eth0 192.168.18.81 # configure the eth0
# ifconfig eth1 down 执行测试命令: # ping 192.168.18.18 -c 2 -w 4 # send ICMP to HOST 观察测试结果:系统会输出类似如下信息: --- 192.168.18.18 ping statistics --- 2packets transmitted, 2 packets received, 0% packet loss 测试结果:“0% packet loss”表示测试通过 附图
2) 测试第2个以太网口(千兆网口) 连接网线:拔下第1个网口的网线接口插入到评估板“J2”,网线另一端保持与计算机网口相连。 设置计算机IP:设置计算机网口IP为192.168.18.18(如已经设置过可执行下一步骤)。 设置第2个网口IP: # ifconfig eth1 192.168.18.82 # configure the eth1
# ifconfig eth0 down
设置后系统会输出第2个网口的工作状态信息,类似如下:
macb f0028000.ethernet eth1: link up (1000/Full) 执行测试命令: # ping 192.168.18.18 -c 2 -w 4 # send ICMP to HOST 观察测试结果:系统会输出类似如下信息: --- 192.168.18.18 ping statistics --- 2packets transmitted, 2 packets received, 0% packet loss 测试结果:“0% packet loss”表示测试通过 附图
2.2 USB测试
2.2.1 测试说明MY-IMX6-EK200有2个USB HOST接口,位于底板正面“J8”。
2.2.2 测试方法1) 开始测试
将USB设备插入底板USB接口,系统会输出类似如下信息:
usb *-*.*: new high-speed USB device number * using atmel-ehci
…… 2) 测试结束
将USB设备从底板拔出,系统会输出类似如下信息:
usb *-*.*: USB disconnect, device number *
2.2.3 附图
说明:在USB口上插拔U盘时,系统输出信息类似如下:
2.3 SD卡接口测试
2.3.1 测试说明SD卡接口位于底板背面“J29”。
2.3.2 开始测试1) 往SD卡槽插入设备
插入SD卡到底板SD卡接口。系统输出以下信息(见附图)即表示SD接口正常:
mmc*: new high speed SD card at address ****
……
2)从SD卡槽弹出设备
再次住SD卡槽按下SD卡,底板会弹出SD卡。系统输出以下信息(见附图)表示SD卡接口弹出正常:
mmc*: card **** removed
3) 结束测试
SD卡弹出后拨出SD卡即结束测试。
2.3.3 附图
2.4 LED(GPIO)测试
2.4.1 LED(GPIO)定义在MY-SAMA5-EK200底板正面有4个LED,详细如下:
2.4.2 led-default测试led-default对应D12。系统启动完成后,该LED默认被点亮,通常可用作供电指示。就是说在用户没有控制该指示灯的情况下,亮表示设备通电(即电源工作正常)。当然,用户也可以控制该指示灯的亮灭,但这时候灯灭与电源是否工作不存在关联。
控制命令如下:
# echo 0 > /sys/class/leds/default/brightness
# echo 1 > /sys/class/leds/default/brightness
2.4.3 led-heartbeatled-heartbeat对应D13。系统启动后,该LED闪烁,该LED的状态可表示CPU的工作状态。闪烁表示CPU工作正常。常亮或常灭表示CPU工作不正常(即可能是CPU不工作了)。
2.4.4 led-gpio测试led-gpio对应D14。系统启动后,该LED默认保持常灭的状态。进入系统后,我们可通过指令来控制该LED的亮灭。
该LED使用的CPU引脚为PE3,在系统中表现由/sys/class/leds/gpioE3/目录下相关的文件表示它的属性。
控制指令如下:
# echo 1 > /sys/class/leds/gpioE3/brightness
# echo 0 > /sys/class/leds/gpioE3/brightness
2.4.5 led-timer测试led-timer对应D15。这主要演示GPIO作为timer信号。
在系统中由/sys/class/leds/timer/目录下相关的文件表示它的属性。
我们可能通过设置delay来控制该GPIO高低电平保持的时间。
控制指令如下:
# echo 1000 > /sys/class/leds/timer/delay_off
通过delay_off控制低电平保持的时间,1000即1000ms
# echo 2000 > /sys/class/leds/timer/delay_on
通过delay_on控制低电平保持的时间,2000即2000ms
执行上面两条指令后,我们看到的效果是:D15灭1秒后,亮2秒,如此循环。
【下章节为MY-SAMA5 Linux-3.18 测试手册(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