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边连接单片机,右边是按键,为什么io口一直处于高电平

楼主:
左边连接单片机,右边连接按键,按键按下为什么io口还是高电平。这个按键控制led的51程序用是吗办法。

网友:
你的电阻分压使用1千欧和4.7千欧,自己计算一下按键按下后 Left key1 和 Right key1 处应该得到多高电压,是否满足你的单片机输入低电平要求。

网友:
另外,你是否在程序中已经把I/O口设置为输入(51单片机向引脚写“1”后即为输入状态)?

网友:
排查一下上拉电阻是多少?上拉电平是多少?GPIO是怎么配置的?

网友:
电阻太大,小点。

网友:
电阻大了,换成小点的,你大电阻,都让上拉给拉上去了,你根本拉不下来

网友:
应该可以的呀,硬件有问题吧

网友:
硬件电路问题吧。另外考虑端口配置问题

网友:
4.7K换330欧

网友:
为何要用电阻分压?如此设计的依据呢?MCU的IO本身有内置上拉,选择默认弱上拉模式,按键开关直接接在IO与地之间即可。长线且工作地点电磁环境很恶劣的话,开关触点并联小电容,再用数千欧电阻加强上拉即可,非长线或非恶劣电磁环境则不必如此。

网友:
原理图画的不是很友善啊   上面大神们讲解的很详细了

网友:
上拉电阻选的组织小了,应该改成弱上拉,1K的阻值有点小,改成10K或者更大的,才能保证按键之后检测到的电平为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