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有人能帮忙看看我这个TM4C123G的最小系统原理图是否正确

楼主:
附件是我按照TI的LAUNCHPAD上的原理图画的,我按照这个打了一块板子,但是VCC和GND的电阻才400欧姆。这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TM4C123G这个芯片我只有三块,已经焊了一块了。下一块我不敢贸然去焊,所以想问问玩过这个芯片的大佬帮我看看我那个图画得有没有问题。
或者有做个这个的能不能发一下原理图,谢谢!

网友:
如果没问题我就去排查其他模块的问题,但是因为这个芯片我没做过最小系统,怕出问题。

网友A:
你是没有处理好25,56脚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有哪两个管脚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没有处理好25,56脚

你好,我看了一下板子上的原理图。想问一下是不是25 26不应该接电源。直接电容到地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有哪两个管脚短路了

管脚短路 如果是VCC 和 GND的话不太可能。其他管脚我也用万用表测过。是没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没有处理好25,56脚

说错了 是25 56

网友:
设计新产品确实怕原理图设计上有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是没有处理好25,56脚

我测了板子上的电压 25 56脚电压都是1点几V 的确不饿能连接VCC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测了板子上的电压 25 56脚电压都是1点几V 的确不饿能连接VCC

25,56连接电容就可以了

不要连接vcc的

网友D:
还是找个别人成熟的设计参考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找个别人成熟的设计参考一下吧,

我上网搜过了,没找到有做最小系统的

网友B:
芯片手册看过了吗?有没有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手册看过了吗?有没有接错?

你好,我之前的确是跟4楼说的一样。25,56引脚处理不对,这2个脚不应该接VCC,我现在重新做了一个板子。去测了一下它各个引脚的电压,都和TI官方板子上的电压是一样的了。但是现在我出现了电压都正常。但是无法用SWCLK,SWDIO,以及TDO,TDI这四个引脚对其进行烧录程序。我还需要进一步的排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芯片手册看过了吗?有没有接错?

25,56引脚本身就有1.2V的电压,只需要接电容到地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5,56引脚本身就有1.2V的电压,只需要接电容到地就可以了

拿刀子割断两个引脚的铜皮,然后飞线连接电阻到地,就OK了

网友:
我现在的问题是不能烧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刀子割断两个引脚的铜皮,然后飞线连接电阻到地,就OK了

我已经重新做了一块板子了

网友:
以上原理图上的引脚,25,56改过了。引脚与引脚之间没有短路,都焊接到焊盘上了。25,56引脚接电容到底,一直是1.2V左右(这是正常现象)。其他的地和3.3V我都测过了,都正常。可是就是烧录不了。(烧录我用的SWCLK,SWDIO,TDO,TDI。这四个引脚可以烧录,我用2块TI官方的红板子测试过了。

网友E:
买块板子不就行了,带OLED屏的才100多块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买块板子不就行了,带OLED屏的才100多块钱

总感觉自己做了最小系统才更了解这个单片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总感觉自己做了最小系统才更了解这个单片机

检查一下电源纹波,如果电源质量不够好,MCU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D:
怎么样,找到具体原因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样,找到具体原因没。

原因还是没找到,我已经妥协了。就用TI的launpad....

网友:
引用 网友F:
检查一下电源纹波,如果电源质量不够好,MCU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电源我用10uf电解电容和0.1uf的陶瓷电容滤波了的。纹波不算很大了

网友G: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自己画的板子,下不进去程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自己画的板子,下不进去程序

你对下TI的硬件和你的硬件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对下TI的硬件和你的硬件

谢谢,问题解决了,我使用LM Flash Programmer先全片擦除,之后unlock,就可以烧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问题解决了,我使用LM Flash Programmer先全片擦除,之后unlock,就可以烧录了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