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解决MSP432的ADC读数受外部用电器影响的问题

楼主:
求助论坛中的大神,

我用MSP432P401R来读热电偶的温度,然后通过一个加热器来进行点加热来控温。热电偶电压信号通过AD8495加放大器到单片机的ADC接口。ADC设置的是使用内部2.5V参考电压。

现在发现在开启加热的时候,单片机所读的温度会瞬间上升几度。关掉加热的时候温度会突然下降几度。感觉是受到了加热器的干扰。我也不清楚是共模还是差模干扰。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都有误差的,需要做pid类的修正吧。

网友A:
不会是你的热电偶和加热棒距离太近了吧

网友B:
请问,内部温度传感器模块这个能请教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内部温度传感器模块这个能请教一下吗

使用的AD8495,具体的参考手册可以搜AD的官方网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你的热电偶和加热棒距离太近了吧

是比较近,所以有点麻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比较近,所以有点麻烦

那多半是太近导致的,如果距离太近,可以考虑去控制一下加热棒的功率,不要让它恒定功率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多半是太近导致的,如果距离太近,可以考虑去控制一下加热棒的功率,不要让它恒定功率工作

多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