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升降压芯片

楼主:
求推荐一款好使的升降压芯片,输入在6~24V(宽压输入),输出一直能稳到12V,,之前网上看到有使用LTC3789,但这个芯片好像不是太好调,有没有更好用的升降压芯片啊

网友A:
升降压芯片我们有很多
耐压40V的SC8701
耐压30V的SC8703
这两款是最常规的,MOSFET外置,功率可以有比较大的拓展(有客户做到几百瓦)

上面这三款是新产品,MOSFET全内置,最大电流可以到5A,控制方式略有区别(I2C/PWM/FB)

考虑到输入电压24V要求,比较接近25V的上限,推荐使用SC8703。
当然,在确保输入电压比较稳定(不超过25V)的情况下也可以试试SC8720/SC8721,内置MOSFET整体成本会低一些。

网友:
TDK   应该有你需要的

网友:
TI东西都不错,供货也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升降压芯片我们有很多
耐压40V的SC8701,
耐压30V的SC8703,
这两款是最常规的,MOSFET外置,功率可以有 ...

中国的公司,产品也不提供中文的数据手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国的公司,产品也不提供中文的数据手册吗

也看产品面向的客户
不可能先做一份中文文档,国外客户要资料,再现场翻译吧。
英文文档具有通用性,优先级会高一些。
部分产品有中文资料,中文资料文件名中有cn。
(SC8703的规格书就是中文的)

网友:
能用国产就用国产吧
美国对华为禁售
说不定哪天对中国禁售都可能

网友C:
泉芯有很多  不知道你的具体参数 不做推荐 需要了解更多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
上海芯龙的很不错。想问一下您做多大电流的。

网友D:
LTC3789是四路,同步整流,没有多路电压要求没必要用
如需要稳压12V,要求不高,芯片应该不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D:
LTC3789是四路,同步整流,没有多路电压要求没必要用
如需要稳压12V,要求不高,芯片应该不少

LTC3789只有一路输出电压呀。

所谓的四路同步整流是指拓扑结构中,使用4颗NMOS管构成一个全桥,工作模式能从buck到boost无缝切换。实际上同时只有2颗MOSFET在工作,另外两颗中一颗常开,一颗常闭。

楼主的需求是输入范围宽,要6-24V,输出12V。

那么在输入6V时,需要用到Boost架构,在输入24V时,需要用到Buck架构。输入电压还可能在12V附近,那么IC可能会在Boost和Buck之间来回切换。所以才需要用到升降压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LTC3789只有一路输出电压呀。

所谓的四路同步整流是指拓扑结构中,使用4颗NMOS管构成一个全桥,工作模 ...

对,外部要求4功率管模式非四路
外围电路有点复杂,有反馈引脚PCB板注意事项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降压芯片我们有很多 耐压40V的SC8701, 耐压30V的SC8703, 这两款是最常规的,MOSFET外置,功率可以有 ...

看了SC8721 SC8720感觉挺不错。

淘宝有8721售,但我图方便不想用单片机,观察发现8720 8721管教布置完全一样,8721的I2C脚在8720中强制要求接地。

请问8721的SCL SDA脚如果也接地,是不是可以当8720使用。

还有跟几个用过南芯片子的朋友交流了下,被告知片子很容易坏,那朋友用过8802 8701 8902,前面2个特别易坏,一定要上4层板不然很快就坏掉,8902可以双面板。

网友E:
国产的芯片,数据书册还藏着掖着,要求签保密协议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qiushenghua 发表于 2019-5-23 13:32 升降压芯片我们有很多 耐压40V的SC8701, 耐压30V的SC8703, 这两款 ...

可以用SC8721代替SC8720

不需要将I2C管脚接地,直接接上拉就可以了,芯片将工作在默认状态。

SC8802、SC8701易损坏多半是Layout的问题。按照规范来layout,反馈的损坏率并不高。

网友:
有没有耐压高一些的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泉芯有很多 不知道你的具体参数 不做推荐 需要了解更多的可以联系我

有没有1V能启动的,最高输出在25V的

网友:
跟进一下下中兴电子

网友:
单电感器架构允许 VIN 高于、低于或等于稳定的 VOUT 可编程输入或输出电流 宽 VIN 范围:4V 至 38V 1% 输出电压准确度:0.8V < VOUT < 38V 同步整流:效率高达 98% 电流模式控制 可锁相固定频率:200kHz 至 600kHz 启动期间无反向电流 电源良好输出电压监视器 内部 5.5V LDO 四路 N 沟道 MOSFET 同步驱动 停机期间 VOUT 与 VIN 断接 真正软起动和 VOUT 短路保护 (即使在升压模式) 采用 28 引脚 QFN (4mm x 5mm) 和 28 引脚 SSOP 封装

网友:
我们公司有一款,性价比很高。你加下我QQ:3174515692 发资料给你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国产的芯片,数据书册还藏着掖着,要求签保密协议什么的。

确实是这样,找南芯的芯片官网都没有全的数据手册

网友:
可以关注下芯鼎盛的TX422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降压芯片我们有很多 耐压40V的SC8701, 耐压30V的SC8703, 这两款是最常规的,MOSFET外置,功率可以有 ...

为啥下载规格书 还要注册,登录,这也太保守了,国外大厂,规格书、设计资料,都不用登录,免费下,随便看,多学一下他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降压芯片我们有很多 耐压40V的SC8701, 耐压30V的SC8703, 这两款是最常规的,MOSFET外置,功率可以有 ...

注册了,下载了,结果他们就一页,又他妈的藏着掖着,怕被人抄芯片吗?

网友:
常规BUCK-BOOST,SPICE,4开关管结构都能做到,之前刚好都验证了一下的,5-42V宽压的。感觉选择蛮多的,但是当时没用国产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