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昆试用】HCSR04超声波传感器的python驱动

楼主:
HCSR04超声波传感器在智能小车、扫地机器人、DIY上有广泛应用。在makecode中已经有它的扩展,可以直接使用,但是python的驱动比较少。以前推荐过一个microbit的HCSR04超声波传感器的python驱动,但是用在麦昆时发现程序不能运行,会在测量时卡死。

经过仔细分析发现,问题出在spi的设置上,通过修改后,hcsr04就可以正常运行了。顺便又对代码进行了优化,让代码可以更加有效的运行:

  • 调整了缓冲区大小,留出更多空间给其他功能;
  • 优化了spi初始化功能,不需要每次测量都重新初始化
  • 优化了缓冲区,不需要每次测量都重新设置缓冲区
  • 优化了SCK引脚定义,避免了设置一个多余的SCK引脚(这一点对麦昆尤其重要

网友:
HCSR04超声波传感器的python驱动

网友:
超声波测距Python驱动

网友:
想要学习【麦昆试用】HCSR04超声波传感器的python驱动

网友:
感謝分享

這就看看要怎麼使用超音波

网友A:
之前那个用spi回读距离太有创意了,效果得多差

你现在的这个写法,不能对抗中断事件,比如系统中串口和无线模块运行中会导致测量出现较大的误差

最理想的hc04驱动是用io的中断回调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那个用spi回读距离太有创意了,效果得多差 你现在的这个写法,不能对抗中断事件,比如系统中串口和 ...

这是基础程序,如果要考虑更多应用环境,还需要进一步优化,比如用C写底层函数并集成到固件。

网友A:
不需要呀,io中断回调直接是支持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micropython是否支持,反正我用的lobos的移植支持的很好的,回到后的参数里面就有事件发生的时间,定义为高优先级,us精度的保障还是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呀,io中断回调直接是支持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micropython是否支持,反正我用的lobos的移植支持 ...

microbit版本受硬件限制,目前不支持回调函数,其它的micropython支持回调函数。

网友:
支持发贴看看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microbit版本受硬件限制,目前不支持回调函数,其它的micropython支持回调函数。

最近在micropython上测量一个频率,发现没法用中断和回调,用这个spi方式最终效果真不错,之前没认识到这在micropython上处理比较高速的信号采样是一个不错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