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我这个ADS1220的电路怎么样?

楼主:
第一次用24位AD  ADS1220,参考网上的电路,原理图如下。
大家看看有没有问题?谢谢!

网友:
楼主位的电路图有点问题,这个是最终的。
+IN1,-IN1接传感器信号线,激励电压10.4V,输出灵敏度2mV/V.
我的意思是,2mV/V,10.4V对应20.8mV,ADS1220最大增益128,
那就是20.8*128=2.66V。
大神看看,有没有错误?谢谢!

网友A:
这电路没有电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没有电源呢!

这只是一部分电路图,那个VCC就是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