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秒级延迟,无线通信方案

楼主:
现要做一个项目,功能比较简单,主要是把一个开关信号通过无线方式进行回传,距离也很近(10米以内),但因为是在行走机构上,不方便布线,所以需要无线方案,并且这个信号回传总延时需要<200μs。
最初想用NRF2401+,看数据手册,发送数据从standby到TX,setting过程需要130μs,咨询模块厂家,发射+接收整个过程延时是ms级的,不能满足要求。
看CC1101,HY-620201这些手册,貌似都没看到关于具体延时的参数。
请教大佬们,有没有低延迟无线通信方案,可供参考的。

网友A:
一般的RF芯片应该都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RF芯片应该都达不到

谢版主回复。
我以前只用过NRF2401+,做的也是比较简单的应用,对这块了解比较少。
请问哪种无线方案相对延迟最小呢?

网友B:
所有用于传输数据的数字式无线芯片都不可用,无法满足延时要求,只能用纯模拟信道,且本振必须维持工作,仅控制输出的有无,缺点是容易受干扰,尤其是在工业现场。工业现场的此类要求最好使用光电开关,光信号调制后的抗干扰能力足够强。

网友C:
刚好最近我们公司也需要用到无效低延时的传输,要求在2ms以内。
我用NRF24L01+做过测试,从开始发送到接收完成在900us左右,收发模块挨在一起。丢一个包时间可能就要超出2ms了,感觉不太可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所有用于传输数据的数字式无线芯片都不可用,无法满足延时要求,只能用纯模拟信道,且本振必须维持工作,仅 ...

除了低延迟这个指标,还有电池续航之类的问题,如果不用成品的通信模块,成本和开发难度都太高了。
只是一个应用型小项目,考虑的也只是选择市面上常规模块来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好最近我们公司也需要用到无效低延时的传输,要求在2ms以内。
我用NRF24L01+做过测试,从开始发送到接收 ...

这个数据很有用啊,可以快速判断可行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除了低延迟这个指标,还有电池续航之类的问题,如果不用成品的通信模块,成本和开发难度都太高了。
只是 ...

市面上的模块都是用来传输数据的,并非为了适应你的应用。唯一可能能用的成品是遥控方面的模块,航模用的延迟最小。

网友E:
你可以考虑一下低频的433/315M超再生模块,纯模拟电路透传,低频的穿透能力也强,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需要,其他方面的性能你再综合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考虑一下低频的433/315M超再生模块,纯模拟电路透传,低频的穿透能力也强,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需要,其 ...

感谢指点,在网上找了些超再生和超外差的资料,对射频这块不太了解,请问用PT2272和PT2262,会不会增加处理过程的时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