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的问题

楼主:
我有个问题。这是一个元器件的手册里的封装信息。
是不是说,第一张图是元器件的封装,第二张图是建议在PCB板子上的焊接封装,比实际芯片封装稍大。
以前没见过手册这样写,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应该是建议封装,就说在PCB比实际引脚要长一点,我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是的,第一张是封装外形图POD,第二张是建议PCB封装尺寸,

手动焊接的话,可以画的大一点,SMT的话,可以画的小一些。
根据板子密度,选择合适封装尺寸就可以了

有的手册里会给建议尺寸,有的不会。。看心情

网友:
谢谢!我明白了

网友:
有的器件手册中给出了PCB焊盘参数建议,如楼主图的下图,但通常这类建议都是基于大批量自动化贴装及焊接的。在进行PCB设计时,应考虑你实际的生产工艺,比如机贴还是人贴、贴片精度、焊接设备等,需要手工焊接时还必须考虑相关的适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