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三角波发生电路

楼主:
为什么单运放可以同时产生方波和三角波

网友A:
方波积分之后就是三角波。单运放同时产生方波和三角波,那个三角波是近似积分得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波积分之后就是三角波。单运放同时产生方波和三角波,那个三角波是近似积分得到的。

谢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