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放置问题

楼主:
我也是醉了   本来是好好的    不知道是是的操作到了哪里  就变成放置封装默认25度了  就图片   不知道有谁遇到同样的问题吗   注意观察还发现 封装位号也没有显示

网友:
应该是AD软件吧
PCB界面--“TP”快捷键,进入系统参数设置项,调整空格键旋转角度,默认的是90°
看看目前是什么角度

网友:
是99SE    您说的是PCB    封装 旋转 角度设置  这里我试过了

网友:
99se软件
设计规则中,Design- rules里面,选择placement选项卡
然后,Placement中添加的Component Orientation rules。并将All Orientations勾上。保存
再双击需要旋转的元件,弹出属性设置,
查看并修改rotation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99se软件
设计规则中,Design- rules里面,选择placement选项卡
然后,Placement中添加的Component Orien ...

方便加微信吗 17688391861

网友:
这里也是一样

网友:
卸载重装,不信治不了它了
一个小小99se,十几年前的老软件,就那么多设置

网友B:
你只需要把图片中箭头的位置的数字改一下就行了,一般默认这两个箭头位置的数字都是0的,

网友:
人家是protel99软件画的封装,封装  旋转 角度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C:
这是封装的旋转角度问题,双击封装修改下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封装的旋转角度问题,双击封装修改下就行

恩 是的   知道    现在的问题是从封装库放置到PCB 就默认这个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只需要把图片中箭头的位置的数字改一下就行了,一般默认这两个箭头位置的数字都是0的,

我的是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