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开关电源红色圆圈标出的有什么专业名词叫嘛?

楼主:
同事让我测试红色圆圈标出的二极管阳极分别和母线以及12Vo-电压压差,波形如下,这个叫钳位电压?开关节点?还是漏极电压?

网友:
D153的阳极是开关节点
D151的阳极是次级线圈

网友:
两幅波形,都是 D153 阳极(也就是MOS管漏极)对 PGND2 的电压波形,没有 D151 对 12Vo- 的电压波形。

网友:
“波形如下,这个叫钳位电压?开关节点?还是漏极电压?”

就是MOS管漏极对源极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