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人使用Pickit 3 Programmer烧写工具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楼主:
已经下载成功,程序也是没问题的,但是就是实现不了功能,使用MPLAB_IDE_8_92下载就能实现功能。这是什么原因?是Pickit 3 Programmer烧写工具修改了hex文件吗?

网友A:
楼主从哪淘来的Pickit 3 Programmer烧写工具,你用MPLAB IDE烧录试试,我记得当时Pickit 3 Programmer烧写工具在官网上线没多久就下线了,好像是有问题

网友:
还有就是断电复位都试试

网友B:
配置位需要单独设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从哪淘来的Pickit 3 Programmer烧写工具,你用MPLAB IDE烧录试试,我记得当时Pickit 3 Programmer烧写 ...

MPLAB IDE这个是可以烧进去然后运行啊,这个不行Pickit 3 Programmer

网友:
引用 网友B:
配置位需要单独设置吧

你使用过这个吗

网友:
曾经用过,配置位要在这里配置

网友:
题主,你这个的configuration设置为0008是否正确,要再检查下,因为在IDE中是可以进行预设置和代码设置两种操作的,还有你的这个烧录界面很不对头,是基于MAPLAB 8.xx还是MAPLABX的要再进行确认;另外同一台计算机上同时安装MAPLAB和MAPLABx需要进行驱动切换,你在烧录前是否有切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