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驱动功率和负载大小的问题

楼主:
3芯积分
如图1,数字功放芯片TPA3106的使用说明中,明确写道25V供电的情况下,对于8Ω的负载可以输出单通道40W的功率。
但是图1右边,却说道,IC可以驱动双通道最小4Ω的扬声器负载。
【1】结合图2可知,该IC只支持单通道,那么图1右边所说的stereo speakers是指在图2的输出,是由多个扬声器并联而成,而并联后阻抗最低为4Ω,同时也可以达到40W的输出功率吗?
【2】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还要单独说单通道8Ω的工况呢?

     图1

图2

【3】如图3,在负载为4欧姆的情况下,左边图
怎么供电电压只到了14V不到,是不能继续加压了吗?而在8欧姆负载下,电压可以到25V
而且TI公司TPA系列下的功放芯片datasheet中,都是2欧姆、3欧姆、4欧姆、8欧姆的负载来绘制电气性能曲线图(比如供电电压和输出功率之间的关系图)
除此之外的负载大小(比如5欧姆)就只能通过试验来测量输出功率了?

图3

网友:
“除此之外的负载大小(比如5欧姆)就只能通过试验来测量输出功率了?”

作为芯片的使用者,你没有必要“通过实验来测量输出功率”。按照芯片说明书使用就够了。

网友A:
在负载为4欧姆的情况下,左边图  怎么供电电压只到了14V不到,是不能继续加压了吗?而在8欧姆负载下,电压可以到25V

你应该先弄清楚输出功率是受哪些参数限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负载为4欧姆的情况下,左边图  怎么供电电压只到了14V不到,是不能继续加压了吗?而在8欧姆负载下,电压 ...

输出功率根据 P=U2/R
变形成为U=√P*R,如果假设输出功率不变(首贴说明的是单通道40W)
然而负载在8Ω和4Ω两种情况下
后者的电压确实要小于前者的电压
这也证明了图3的供电电压,为什么是25V(8Ω),14V(4Ω)了。
是这么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功率根据 P=U2/R
变形成为U=√P*R,如果假设输出功率不变(首贴说明的是单通道40W)
然而负载在8Ω ...

4欧负载下,电压如果超过14V(图上是13V吧?)那么芯片管脚的输出电流就会超过芯片的设计值。所以不能再加高了。

网友:
限制可能来源于:
1,输出电压上限,不可能超过供电,比如25V供电、8欧负载、最大不失真输出功率也就39W。
2,输出电流上限(或芯片耗散功率限制,内阻固定了也就是取决于输出电流),负载电阻越小,供电电压越高,这个电流也就越大。比如,按照10V最小供电电压,用2欧的负载可能就会使得输出电流超限了,所以就限定了最小负载为4欧。用4欧做不到40W输出,也是因为此时电流会远远超过了设计值。
至于为啥说支持立体声音频,我猜可能是从其他立体声功放复制过来的文字吧,你问TI的话,他可能会说,你用两颗芯片3106不就可以了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输出功率根据 P=U2/R
变形成为U=√P*R,如果假设输出功率不变(首贴说明的是单通道40W)
然而负载在8Ω ...

注意6楼 topwon 的回复。
功率放大器输出功率,受三个参数限制:
1、功率管耐压,绝对不允许超过。
2、功率管峰值电流,不允许超过。
3、散热条件。功率管平均耗散功率导致芯片温度升高,温度不允许超过。
散热条件暂且不谈。前两个限制条件即使是在信号的一个周期内也不允许超过的。
你的问题:为什么25V供电,8欧扬声器可以输出40W,此时功率管上电压和通过功率管的电流均未超过允许值。但若负载是4欧,那么施加25V电压,功率管中电流就会超过允许值。所以负载为4欧时,供电电压只能降低一些,以免电流超过允许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6楼 topwon 的回复。
功率放大器输出功率,受三个参数限制:
1、功率管耐压,绝对不允许超过。
2 ...

说的的很详细 还讲解了功率放大器输出功率的三个限制条件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