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STC89c54RD+,RAM存取值应用

楼主:
STC89c54RD+定义了数组xdata  a[18]  _at_  0x001d;
用键盘可以改变其值大小,但是重新上电后其值随机变了,求教各位大侠,怎样做,上电时能保证其值为掉电前的值

网友:
每次改变值得时候操作一次flash,另外flash地址放到程序空间以后

网友A:
89系列好像不能IAP吧,查下资料,不行的话就加个EEPROM吧

网友:
需要借助IAP功能,将数据在掉电前写入FLASH区,在下次上电时先读出即可。有关IAP的操作步骤和指令,去看器件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89系列好像不能IAP吧,查下资料,不行的话就加个EEPROM吧

STC的支持IAP。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