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debian8系统

楼主:
安装ubuntu或debian建议存储是EMMC,这样容量大。

1.下载debian系统和修改相关配置
a.下载系统
wget -c https://releases.linaro.org/debi ... -20160428-22.tar.gz
b. 解压
mkdir rootfs
sudo tar zxvf linaro-jessie-alip-20160428-22.tar.gz -C rootfs

c. 修改配置
cd rootfs/binary/
sudo vim etc/init/tty1.conf
增加以下内容:
# tty1 - getty
#
# This service maintains a getty on tty1 from the point the system is
# started until it is shut down again.

start on stopped rc RUNLEVEL=[2345] and (
            not-container or
            container CONTAINER=lxc or
            container CONTAINER=lxc-libvirt)

stop on runlevel [!2345]

respawn
exec /sbin/getty -8 38400 tty1
exec /sbin/getty -L 115200 ttymxc0

d. 压缩文件
sudo tar jcvf ../linaro-jessie-alip-20160428-22.tar.bz2 *
ls ../      (可以看到压缩的文件系统)

2.内核修改
a.设置交叉编译工具
source  /home/myzr/my-work/03_toolchain/fsl-imx-x11-glibc-x86_64-meta-toolchain-qt5-cortexa7hf-neon-toolchain-4.1.15-2.1.0/environment-setup-cortexa7hf-neon-poky-linux-gnueabi
b.修改内核配置
make myimx6a7_defconfig

vim .config
修改以下配置
CONFIG_FHANDLE=y
CONFIG_DEVPTS_MULTIPLE_INSTANCES=y

c.编译内核
make zImage
编译好的zImage放到烧写工具

3.复制zImage和文件系统到烧写工具
复制linaro-jessie-alip-20160428-22.tar.bz2到目录D:\ARM平台\IMX6\烧写工具\MfgTool-Git\MfgTool-MYIMX6-A7\MfgTool-MYIMX6A7-L4.1.15\Profiles\Linux\OS Firmware\image-L4.1.15-rootfs将zImage重命名为zImage-myimx6a7复制到目录D:\ARM平台\IMX6\烧写工具\MfgTool-Git\MfgTool-MYIMX6-A7\MfgTool-MYIMX6A7-L4.1.15\Profiles\Linux\OS Firmware\image-L4.1.15-kernel

4.配置MfgConfig.exe和cfg.ini
配置,并点击Make

修改cfg.ini文件
my_rootfs=L4115-fsl-image-qt5-myimx6a7.tar.bz2改为my_rootfs=linaro-jessie-alip-20160428-22.tar.bz2
如下:
[profiles]
chip=Linux

[platform]
board=MYZR-IMX

# 请根据需要烧录的系统选择其中一项 ~~~~~~~~~~~~~~~~~~~~~~~~~~~~~~~~~~~~~~~~~~~~~
#name = Linux-4.1.15-eMMC
#name = Linux-4.1.15-Nand
#name = Linux-4.1.15-TFCard
name=Linux-4.1.15-eMMC

[variable]
# 请根据评估板主型号选择其中一项 ~~~~~~~~~~~~~~~~~~~~~~~~~~~~~~~~~~~~~~~~~~~~~~~
#ek_name = myimx6ek140
#ek_name = myimx6ek140p
ek_name=myimx6ek140p

# 请根据评估板的CPU类型和内存大小选择其中一项 ~~~~~~~~~~~~~~~~~~~~~~~~~~~~~~~~~~
# 说明:6g 即 6UL(i.MX6UltraLite), 6y 即 i.MX6ULL
#ek_spec = 6g-256m
#ek_spec = 6g-512m
#ek_spec = 6g-128m
#ek_spec = 6y-256m
#ek_spec = 6y-512m
#ek_spec = 6y-128m
ek_spec=6y-256m

# 请选择需要的文件系统,Linux-4.1.15 可使用的文件系统如下 ~~~~~~~~~~~~~~~~~~~~~
# 说明:MYIMX6A7 包括 6G、6Y。
#my_rootfs=L4115-fsl-image-qt5-myimx6a7.tar.bz2
#my_rootfs=L4115-fsl-image-gui-myimx6a7.tar.bz2
#my_rootfs=L4115-core-image-sato-myimx6a7.tar.bz2
#my_rootfs=L4115-core-image-base-myimx6a7.tar.bz2
my_rootfs=linaro-jessie-alip-20160428-22.tar.bz2

5.烧写
a.设置拨码模式
BOOTMODE设置启动模式: 1(ON),2(OFF)

b.插上micro usb线和上电

c.双击MfgTool2.exe,检测HID设备,点击start开始烧写

最后点击Stop烧写完成

6.启动
设置拨码
BOOTMODE设置启动模式: 1(OFF),2(ON)
接上调试串口,设置串口中端,开机上电,如下:

28 分钟前 上传
同时接上显示屏能进入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