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放电一体的芯片

楼主:
现在要做几节锂电池并联,只扩容,不升压,有没有集充放电一体的芯片?外围最好简单,因为板子空间比较小,现在知道的只有BQ25703,麻烦各位帮忙再推荐几款,谢谢了

网友:
这个要求不是那么明确啊。。。

至少提供一下电池节数信息(几串几并)、电流信息(恒流阶段的充电电流)、输出电压电流、输入电压电流吧

能替代bq25703的充放电一体芯片我们有很多,姑且认为你需要的功率不大(30W),电池节数是2串多并,放一份SC8905的规格书上来。

需要样品可以私信公司信息和联系方式。

网友:
移动电源芯片好像是充放一体的,SO-8封装,不用升压功能就行了。

网友:
集充放电一体的芯片应该比较多
只扩容的话是否输出功率考虑,
国产的,可以看看上海的这家CN3795系列,外围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