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供电的问题

楼主:
原理图:

给PA4高电平,R15左端高电平,右端高电平,VCC1是低电平给PA4低电平,R15左端低电平,右端高电平,VCC1是低电平。
看了下PCB,

大家看看,貌似封装搞错了,门极和源极搞反了。是吗?
大神确认一下,谢谢!

网友A:
看了一下你的所有发的帖子,全是求助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你的所有发的帖子,全是求助帖。

支个招呗

网友B:
你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很难懂吗?封装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gs(#1)脚反了,还有q1当作开关功能这样的设计恐怕不稳定

网友:
Si2301在原理图上,手册是这么地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的确求助贴比较多,遇到个问题就求助,得慢慢长大了。

PNP和NPN在SOT23封装上,管脚定义是一样的;
P-MOS和N-MOS在在SOT23封装上,管脚定义也是一样的;

SOT23封装三极管的第1脚 B,对应MOS管的G;
三极管的第2脚 E,对应MOS管的S;
三极管的第3脚 C,对应MOS管的D。

三极管和MOS管在功能上的不同,仅仅是一个是电流型,一个是电压型。
三极管上有个名词叫“集电极开路”,对应MOS管上叫“开漏(漏极开路)”。

网友:
求助帖多,说明本论坛热心人多。没有这么多热心人,论坛也就没人上啦。不过楼主这种问题你自己解决吧,画PCB就是用钱烧会的。

网友:
如看到有的外面客户的实验板,看着三极管或者MOS管处有连线,十之八九PCB封装和元件搞反了,,

网友:
反正,是一般的贴片三板管的话,左下角是B,楼主可以用小刀把PCB搞断然后用导线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