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

楼主:
项目名称:定时器

项目简介
  日常生活中我觉得除了时钟,定时钟也很有用,比如做饭,蒸个馒头。我想做出一个成本小,又好用的定时钟。可以用5VUSB冲电线供电。用是供电,不用时就拿下。除了基本功能,我又想到了利用芯片的其它功能做为扩展。
可扩展的功能有:
1,利用RTC功能可以编制程序扩展到一个时钟。
2,本次设计留有串行口,可以同WIFI通讯,从而可扩展到WIFI控制定时。

本次只是实现最基本的功能---定时器。最长可以定1小时60秒。

系统功能简介
   为了降低成本,直接用管脚来驱动1寸数码管。刚开始连线太多有点放弃后来连接上后亮了一下效果还可以。程序是这样,一开始是初始化各管脚各定时器,本次设计用到两个定时器一个管数码管扫描,一个管定时,而显示函数完全用管脚驱动,把分放到一个4单元数组的前两位,而秒放到数组了后两位。上电时显示0000,只有设定了分秒,按第三个键,才可启动,定时完会发一声报警。

系统框图:

流程图:

照片:
代码:

视频

https://training.eeworld.com.cn/course/5150/learn?preview=1#lesson/20216

https://training.eeworld.com.cn/c ... view=1#lesson/20216

后记:

这次虽然做出来了,我觉得以后驱动数码管最好找一个数码芯片,几元钱一个,这次费了我不少的劲,本来要放弃的。但试了一下显示还可以,就是按键时不太好看。这也是没有办法。至于定时很准,我用手机测量了,分毫不差。

网友A:
“显示还可以,就是按键时不太好看”
是因为显示和按键共用引脚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示还可以,就是按键时不太好看”
是因为显示和按键共用引脚么?

按键处理用死等,MCU完全被占用,数码管刷新被延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键处理用死等,MCU完全被占用,数码管刷新被延迟。

“按键处理用死等,MCU完全被占用,数码管刷新被延迟。”

如果是这样,那是软件编写的问题。何不使用定时中断检查按键同时刷新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还可以,就是按键时不太好看”
是因为显示和按键共用引脚么?

不是,是楼下说的,就是按键的时候,耽误了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键处理用死等,MCU完全被占用,数码管刷新被延迟。

这个可以考虑,以后有优化的余地

网友C:
楼主,别忘记上传作品的word文档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别忘记上传作品的word文档哈!

已经传不了了,不让修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已经传不了了,不让修改了

嗯嗯,麻烦加我QQ:454909423,通过QQ给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嗯,麻烦加我QQ:454909423,通过QQ给我吧

楼主也可以在你的帖子下面:1、点击回复,2、选择高级模式,高级模式下可以上传文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