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20激光雕刻机改装尺寸

楼主:
本人新手,手里有一台激光雕刻机,雕刻尺寸是3020的,但觉得工作台面过小,请问能把机器里的主板所有东西拆下来,然后改一个大的6090的尺寸吗?同步皮带轮是用原来的还是可以等比例换大的? 最下面的图片就是我想改的尺寸,请问可以改吗?本人小白,不知道改装大尺寸之后,软件会不会支持!!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想更改最大行程,一般类似这样的机器,比如和3D打印机类似,最大行程是受机械部件如丝杠、导轨等所决定的
最大行程的主要机械部件满足后,程序参数修改一下即可,不同机器设置参数应该一样,除非固定程序不能更改个别机型

网友:
有难度 有难度

网友:
用原来了只换方铝其它的不用换就可以了,但是要看固件里有没有设置 最加工的大尺寸,如有要修改才能用的不然到一定尺寸会停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