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机械层的问题

楼主:
5芯积分
现在在用AD2018
AD2018在PCB板可以提供15个机械层,有的机械层(比如第一层)是元器件安装层,有的机械层(比如第二层)是元件3D层,有的机械层(比如第三层)是元器件外部边框层
有如下两个问题
【1】元器件安装层 难道不是元器件的丝印层吗?怎么出现在机械层里了?
【2】查找资料来看的话,机械层是设置PCB板的外形尺寸,物理边框大小等属性。可是在设定PCB板尺寸大小时,一般都是在keep-out 层来划线来规定板的大小形状,这和前述的矛盾吗?

网友A:
丝印层一般只是给贴片人员观察用的,与实物尺寸不一定符合(比如考虑美观,或者丝印与焊盘的干涉问题)。机械层的参数可以完全按照实物的物理尺寸来设计,并且可以导入多种建模工具,做成3D模型,方便制作准确的电脑预览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丝印层一般只是给贴片人员观察用的,与实物尺寸不一定符合(比如考虑美观,或者丝印与焊盘的干涉问题)。机 ...

机械层这么多层 有15还是16层吧
每层定义都是固定的吗?还是默认好了?

网友:
没有规定,自己定义的。做模型的时候再选择适合的机械层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丝印层一般只是给贴片人员观察用的,与实物尺寸不一定符合(比如考虑美观,或者丝印与焊盘的干涉问题)。机 ...

“机械层的参数可以完全按照实物的物理尺寸来设计,并且可以导入多种建模工具,做成3D模型,方便制作准确的电脑预览效果。”

那为什么在PCB绘制中,是在禁止布线层(keep-out layer)来绘制板的形状和大小,而没有在机械层来设定呢?
现在接触到的机械层,都是放置3D模型。
另外,查了很多资料看到对于机械层的描述只有相同的一段话,可是没有说明里面各层可以定义为哪些内容,比如安装层、外部边框层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械层的参数可以完全按照实物的物理尺寸来设计,并且可以导入多种建模工具,做成3D模型,方便制作准确 ...

机械层altium 16内建有32层,没有定义是因为那32层是可以变更名称的。有的元件太多,丝印放不下也会也会直接改一个名称 整层丝印丢过去放。而且都是叫机械层,只是用数字区分。进行定义区别并不明显
板框不放在 机械层,因为原厂开发设计就是这样...另外有些设计者会把给制造者的辅助指令放在那。
例如 :  Leg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