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4610上电后PG灯闪烁不充电

楼主:
 最近做了一块24610的充电板,原理图如下,现在的现象是插入12V电源后power good灯不停闪烁充电灯常亮,且充电MOS上管未开启,测两个PMOS的中间点电压随灯闪烁频率有波动大概是11.58V左右的样子,不装温度电阻PG灯常亮 充电灯灭。PCB使用了双层板LAYOUT,是否可能是LAYOUT的原因?

网友A:
检查一下HIDRV和PH电压是否正常,和电池电压比较
测STAT1和2是什么个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HIDRV和PH电压是否正常,和电池电压比较
测STAT1和2是什么个情况

空载不接电池时HIDRV 0V高侧管子不导通, PH 0V,STAT1充电完成指示低电平灯亮,STAT2高电平不亮,CE和VREF查了都是3.3,应该没问题

网友A:
插入12V电源是准备充电的,VBAT那里是否接电池了
接上电池测芯片的几个管脚电源24610上电有电池是否缺席检测,先插上电池,芯片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如果者STAT1/2电池插入前后没有变化,或者STAT1/2都是高电平,应该是芯片进行保护状态,根据手册检查器件参数选择没问题,或参照TI提供的评估板图,检查一下PCB设计问题

网友:
你那导通配置23管脚那有问题,不导通不是低电平,充电时mos管可能还是关闭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者STAT1/2电池插入前后没有变化,或者STAT1/2都是高电平,应该是芯片进行保护状态,根据手册检查器件参 ...

对,这个电池检测功能实际上应该是空载时会有小幅度的脉冲,如果接上电池后脉冲被钳到电池电压后开始充电,以前用过的BQ24100就是这样。目前空载时测BAT端没有产生脉冲所以也就没接电池。感觉可能还是布板的问题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这个电池检测功能实际上应该是空载时会有小幅度的脉冲,如果接上电池后脉冲被钳到电池电压后开始充电 ...

建议参考一下官方的评估板的PCB
查看详情

网友:
参考用于 BQ24610 多节同步开关模式充电器的评估模块
查看详情

网友:
不错,跟你们又学到知识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插入12V电源是准备充电的,VBAT那里是否接电池了
接上电池测芯片的几个管脚电源24610上电有电池是否缺席检 ...

请问必须先插入供电电源再插入电池,才能进行充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必须先插入供电电源再插入电池,才能进行充电吗

检测时需要接电池,芯片才能正常工作
充电时当然必须接电池的

网友: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碰到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