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类功放问题-------三极管在什么情况下会同时导通?条件是?

楼主:
乙类功放问题-------三极管在什么情况下会同时导通?条件是?

网友A:
仿真结果完全和实际的相差甚远 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仿真结果完全和实际的相差甚远 是什么原因

你的仿真电路,连视频中黑板上的电原理图都没抄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仿真结果完全和实际的相差甚远 是什么原因

你的仿真电原理图,和视频中黑板上电原理图相比较,多出两个东西,如图中红色圈所示。
这两个东西是什么,我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仿真电原理图,和视频中黑板上电原理图相比较,多出两个东西,如图中红色圈所示。
这两个东西是什 ...

你没用过PSIM 所以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