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4172充电异常讨论解决

楼主:
     想使用BQ24172设计一款电池充电器的解决方案,但是对其功能以及如何使用不太明白,出现了充电的时间长,且状态不对的问题,故发帖求助:正常情况下充电8个半小时电池充满。但是有时候电池充满了,STAT状态还是不变,一直指示处于充电状态。求帮助?

回答:  对于楼主的问题,TI FAE: Michael Yang解答了楼主的问题:这个问题建议你检查你的sense电阻Rsr,如果你的选择的比较大,请你减少一些。实际的实验步骤:1:选一个电池快充满 但指示灯没有显示充满的板子,将原有的senor电阻再并一个使得Rsr只有原来的1/2,然后上电观察是否能正常的转换充电状态,因为这里是实验阶段,所以电池还是用原来的电池使得插入后直接进入CV阶段2:如果验证下来是sense电阻太大的原因,建议你阅读你的电池的参考书,看看其上建议的CC模式下充电比率是多少C,再根据BQ芯片中的icharge=viset/20Rsr来计算。

      对于楼主的进一步的问题,我们来看看TI的FAE是如何回答的:这个芯片判断充电完成的标准一个是FB脚的电压大于rechg的电压,(从你的描述中已经证实电池本身是充满了,所以通过电阻分压以后应该能保证Fb大于60mv),另外一个就是sense电阻上的电压低于viset/200Rsr,但是有最大+-40%的误差,所以如果sensor电阻更加小一点(同时又不会因为大比率充电影响电池的使用寿命),那么可以容错的范围就会宽一点。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你设计的电路纹波太大,如果是这样的可以适当采取一些降低纹波的措施,对于buck电路 ,适当增加电感和输出电容 (采用esr比较小的陶瓷电容,但即使增加也要小于datasheet中要求的最大 47uf)
    以上就是对于楼主使用BQ24172一些控制问题的回答。我们可以好好学习一下。
                 那么BQ24172究竟是一款什么样子的芯片呢?我们改如何正确的使用BQ24172 来设计电源呢。这些都是我们在设计中需要学习的问题,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学习一下BQ24172这款芯片的详细功能,如下图所示,是BQ24172的封装结构图:
BQ24172的封装,其实就是很简单的RGY 24PIN的结构,整体的设计非常简单,下面我们来看看BQ24172的的输入输出参数,如下图所示:
  如上图所示,我们可以看到BQ24172 的输入电压范围为最大17V。最大充电电流为4A,典型的控制拓扑结构为BUCK,也就是说BQ24172只能实现降压输出。这个对我们的设计就简单多了.
               下面我们再看看BQ24172的典型的应用电路图,如下所示:
   如上图所示的BQ24172的典型应用电路,我们最需要关注的地方就是BQ24172的电流检测脚,SRN,以及SRP,如下图所示,我们来看看这两个PIN的功能究竟是怎么样的?

  如上图所示,SRN,SRP其实就是BQ24172的充电电流检测正向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为了提高这两个PIN的抗干扰能力,可以各自增加一个0.1uF的陶瓷电容,我们看看这两个PIN的参数,如下图所示:
SRN,SRP的最大限制为200mV,当然还允许-200mV的电压,在设计的时候需要注意不要超过了。
            我们来看看BQ24172的内部结构图,如下图所示:
             很明显,SRN,SRP接的就是一个20倍的误差放大器。
             我们再来看看BQ24172充电电流是如何计算的,如下图所示:
            还有一个电池预充电的问题,我们也需要注意,如下图所示:
       关于充电终止状态的计算,我们可以参考下面的公式:
        为了避免充电纹波过大的问题,我们还需要设计合理的电感,可以选择TI推荐的电感,电容的规格,如下图所示:
          关于纹波的计算,我们可以参考下面的计算公式:
          最后就是需要注意电流采样的PCB布局了:
查看详情
           以上就是关于BQ24172充电状态异常相关问题的分析学习,以及使用于BQ24172设计电路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与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仔细考虑了一下,由于楼主出现充满电,但是指示不正常的状态只是偶尔才出现,所以PCB布局的问题还是比较大的。只是电流采样的SRN,SRP,还有电压的采样FB也可能有噪声干扰问题。其实可以增加适当的滤波电容,当然是靠近芯片去增加,看看效果如何就好了。

关于关于BQ24172的设计我们还可以考虑同类型的芯片,也就是关于BQ24170,关于BQ24171,关于BQ24133,它们的功能基本类似,只是在充电电流,以及输出电压的调节上面略有差异,其实用来的话,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芯片。这几种芯片的参数对比如下,可以供大家参考:
关于BQ24172的设计以及测试我们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还可以直接参考TI提供的设计评估板:bq24172EVM,这个评估板的输入电压范围为4.5V到16V,输出电压可以编程调节,评估板的先关资料如下所示:查看详情,外形图也可以直接参考:

网友:
关于BQ24172的设计中用到的TI提供的设计评估板:bq24172EVM,我们是可以直接参考借用的,尤其是PCB的布局,以及原理图的设计,报告中的测试波形,也可以用于我们的测试对照,及时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bq24172EVM的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bq24172EVM的PCB如下图所示:

BQ24172是个standalone模式的充电器,可以单独使用。
BQ28z610 是保护和电量计,对于1-2节串联电池包,BQ28z610是一个非常适用的保护和电量计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