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无感电机,加速到一定程度发生剧烈抖动

楼主:
  我用一套无刷无感电机的板子,电机一开始转起来还好,但是加速到一定程度后,电机就发生剧烈振动转速上不去了,这是什么原因?求大神指导,程序上好像没什么速度的限制。

网友:
第一张图是发生抖动的时候,测得电机的波形,第二张是正常时候的

网友A:
是不是发生共振了?本人不是学机械的,仅仅从楼主的描述进行物理上的猜想,对不对不知道,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发生共振了?本人不是学机械的,仅仅从楼主的描述进行物理上的猜想,对不对不知道,仅供参考。

怎么个共振哦?

网友B:
没见到你的电机,也没见到你的电路,只能猜测。
猜测是你的电路具有过流保护功能,而且过流保护动作后过一段时间能够从保护状态退出。这就产生了第一幅照片中的波形。
猜测而已,仅供参考。

网友:
同意楼上maychang的分析,建议楼主细查驱动板带载参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见到你的电机,也没见到你的电路,只能猜测。
猜测是你的电路具有过流保护功能,而且过流保护动作后过一 ...

您的意思是,转速上到一定阶段发生抖动转速上不去是这个过流保护的原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的意思是,转速上到一定阶段发生抖动转速上不去是这个过流保护的原因吗

我只能说:我猜测是这个原因。

网友:
一般是转子位置出现错误才会的

网友:
你的方案最高电转速是不是到上限了,转子位置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