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

楼主:
项目要求:采用循环覆盖的方式(每T微秒记录一次数据,记录Y秒,下一Y秒内的数据采样循环覆盖的方式,依次覆盖上一Y秒的数据),每40us更新存储器中的数据,即每40us写一次数据,如果选用flash,由于擦写次数的问题,一天都坚持不了,有什么方法吗?减少擦写次数或者换什么?

网友A:
不要用固定的一块地址存储,比如Y0->0  Y1->1  Y2->2  Yn->N,当存储到N的时候再返回到0的地址。N如果是100就延长了100倍的写入寿命。

网友B:
“如果选用flash,由于擦写次数的问题,一天都坚持不了,有什么方法吗?”

改用RAM不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选用flash,由于擦写次数的问题,一天都坚持不了,有什么方法吗?”

改用RAM不行么?

主要是检测设备故障,加入设备突然断电,故障信息就没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固定的一块地址存储,比如Y0->0  Y1->1  Y2->2  Yn->N,当存储到N的时候再返回到0的地址。N如果是100 ...

意思就是用空间换取时间呗?Y0->0是什么意思,还请指教,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检测设备故障,加入设备突然断电,故障信息就没有了

“加入设备突然断电,故障信息就没有了”

“加入”疑为“假如”之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检测设备故障,加入设备突然断电,故障信息就没有了

“主要是检测设备故障,加入设备突然断电,故障信息就没有了”

怕供电突然停止,可以检测掉电,发现掉电立即进入睡眠模式,RAM用一节电池供电,数据可以保持很长时间(某些情况可以保持一年以上),来电继续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意思就是用空间换取时间呗?Y0->0是什么意思,还请指教,多谢

Y0是一段数据,Y0->0即这一段数据写入以0为首地址的存储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检测设备故障,加入设备突然断电,故障信息就没有了”

怕供电突然停止,可以检测掉电,发现掉 ...

明白了,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Y0是一段数据,Y0->0即这一段数据写入以0为首地址的存储区。

哦哦,谢谢

网友C:
还有一个问题,像这种40us就要完成一次写入,用flash是不是不可以,每次写之前都要擦除,flash的擦除时间我看都得50多us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问题,像这种40us就要完成一次写入,用flash是不是不可以,每次写之前都要擦除,flash的擦除时间 ...

这么频繁的写入程序都在忙于擦除和保存了;
可以考虑用铁电存储器,不存在写入寿命的问题,读写速度快。

网友:
可以考虑用非易失性存储器芯片,如Mram存储器,产品介绍: (, 下载次数: 3) 可以提供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