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AD原理图中设置只可读的设备图表符号

楼主:
5芯积分

在AD2018的层次化原理图设计中,比如把供电部分原理图当做一个子模块
按照图1的方法,可以把目标原理图抽象成一个模块,效果如图2所示。
  图1

  图2
此时图2点击进去是可以进行修改的
但是想把图2设置成图3的效果(图3是示例图,命名和里面的端口信号名不管),即点进去看原理图只可读,不能修改(里面有read only水印)的效果,如何进行设置?
查过一些资料,只知道先是通过place→ device sheet symbol 来设置
后面如何操作还望赐教
  图3

网友:
建议最好不用这种,位号编号不方便。成熟的电路如果怕不小心修改,可以编好位号之后直接把文件属性设置成只读模式,一样可以防修改

网友:
1.层次原理图设计只有一个主原理图或者说顶层图
其余都是子图
2.要把图2搞成图3的样子,需要在原理图中加水印,具体方法论坛有过讨论可以找一下参考

网友:
Altium Designer之模块复用中有个only read实现不了求解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517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