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爆炸的问题

楼主:
电路图大概如上所示,用了CR2032电池供电,单片机是STM32L151C8T6。用STLINK仿真。
可是接连两个电池爆炸,不知为何,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CR2032电池不是可充电电池,楼主不应该把它连接到VCC。必须经过隔离二极管对VBAT供电。

网友:
除非有外部电压高于电池端电压的电源加到电池上,否则不可能会爆炸。

网友:
谢谢!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