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难题:高手们请问这样的PCB能做吗?

楼主:
     原来公司使用一个模块,是邮票孔的,现在由于模块改了方案,但我们产品中模块大小不能改变,所以原模块必须背面也贴上器件。  问题来了,能否给模块两边沿pin加高,那样背面中间就能贴上元件了。  示意图如下:

原模块

原模块

加高边沿示意图

加高边沿示意图

网友:
请问各位达人:该怎么设计这样的PCB? 多谢了

网友A:
你底板上相应位置挖空不就得了。

网友:
模块两边沿pin加高?
楼主的这个意思不太明白
模块改了方案变化了,是变大了,还是小了

网友:
靠PCB本身显然无法实现,双面贴片无法使用邮票孔。要么改邮票孔为插针或其它连接方式,要么需要加个转换板,但成本高且工艺性和可靠性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底板上相应位置挖空不就得了。

笑死。。。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看不懂楼主想要什么样的效果

网友:
是啊,下面的板子挖空出来, 这是个方法啊。

网友:
这是我们做个一个产品,蓝色板子就是双边贴片的一个邮票孔模块。绿色的主板在相应区域开了个大孔避让。应该没毛病。

网友:
如果是修改的方案增大,采用扩孔避让是不错的选择
细看1楼楼主的想法,新方案是想在邮票孔板的下面增加贴片器件,,,
如是这样,需要增高PIN,增加一个内部带邮票孔的连接板,也是一种选择

网友:
载板对应挖空,对于PCB来讲,只要给图没有做不出来的。

网友B:
做个中空的小PCB,模块焊小PCB上,小PCB焊原来的主PCB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个中空的小PCB,模块焊小PCB上,小PCB焊原来的主PCB上!

可行
下面可以增加贴片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