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相对差分信号放大电路一些问题咨询

楼主:
这边因为运放单电源供电,所以就要加一个几十mV的偏执电压VCM1(为什么?),我看经典差分放大电路都是接地?还有,我用面包板搭建了一个外围电路,5V通过R1和R2分压模拟一个Io+Io-信号,师傅说因为差分信号输入端输入阻抗小,所以R1和R2阻值不能取太大,几十Ω级别不要kΩ级别,对这个输入阻抗小和电阻值选小不太懂???

差分信号放大电路

差分信号放大电路

网友A:
关于单电源运放,不得不提“轨对轨”这个概念,那个偏置电压应该就是为了消除0V输入时输出却不为0V的问题的,这样电路出来以后可以通过调整VCM1来将0V输入时的输出调整至0V
第二句是不是写反了?按我的理解R52 和57应该取大一些

模电渣,看看有没有大神继续回复,关注

网友:
“因为运放单电源供电,所以就要加一个几十mV的偏执电压VCM1(为什么?)”

“偏执电压”疑为“偏置电压”之误。

网友:
“因为运放单电源供电,所以就要加一个几十mV的偏执电压VCM1(为什么?)”

5V电压经R1和R2分压,已经给出了偏置电压,其数值显然是5V乘R1和R2的分压比。
至于图中的Vcm,不知道其目的是什么。

网友B:
R1和R2确实不能太大,因运放输入电流会造成分流,改变R1R2分压比。但R1R2也没有必要小到几十欧,那样耗电太大。R1R2数值的原则是远小于运放输入阻抗,用数千欧是合理的。

网友:
“我用面包板搭建了一个外围电路,5V通过R1和R2分压模拟一个Io+Io-信号”

这种使用,必须运放输入允许到电源负端才可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关于单电源运放,不得不提“轨对轨”这个概念,那个偏置电压应该就是为了消除0V输入时输出却不为0V的问题的 ...

是R1和R2电阻阻值不宜取大,不是R57R52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1和R2确实不能太大,因运放输入电流会造成分流,改变R1R2分压比。但R1R2也没有必要小到几十欧,那样耗电太 ...

老师,运放输入阻抗是R52和R57嘛?那个图中已经十几-几十千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运放输入阻抗是R52和R57嘛?那个图中已经十几-几十千欧了

运放输入电阻是R52和R57。
“没有必要小到几十欧”的,是指R1和R2。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R1和R2电阻阻值不宜取大,不是R57R52

R57和R52是运放输入电阻(姑且这么叫吧),因为差分的负端接地了,实际上就是个参考在地平面的同相放大器。同相放大和反相放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同相放的输入阻抗是由输入电阻R52决定的,而反相放的输入阻抗是由运放本身决定的,所以反相放的输入阻抗一般都很大。

所以R52可能因为热噪声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取到几十上百M,所以说相对的R1 R2作为信号输出端,输出阻抗也不能太大。

通俗来讲(不一定严谨),R1 R2本来是来分压的,电流全部从R1 R2过,这个分压才准。现在R1 R2比 R52大很多,结果电流很多都从R52进运放同相端了,流过R2的电流少了,这个分压就不准了。

类似这种取分压值的电路,如果对精度有要求,可以考虑在分压后面先做一个跟随器,至少保证信号放大部分的输入阻抗足够高,然后后面再说放大和滤波。

以上拙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R57和R52是运放输入电阻(姑且这么叫吧),因为差分的负端接地了,实际上就是个参考在地平面的同相放大器 ...

可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