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unchPad G2 套件中的晶振和电容怎么用?

楼主:
                TaunchPad G2 套件中的晶振和电容,是用来构建外接时钟电路的。如果把它们直接焊到板子上而不修改板子上原有的跳线,会影响板子正常运行吗? 如果会,又该如何修改跳线?

网友A:
如果放上去的话,你程序上用外部时钟设置就应该可以的。

网友B:
XIN和XOUT复用的是P2.6和P2.7
只要没用到这两个脚,不会有影响。
用到这两个脚,那要考虑要不要焊上去了。
这只是一个低频晶振,只用于提供32.768k的频率,一般用于精准的实时时钟应用,大多数情况下是用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放上去的话,你程序上用外部时钟设置就应该可以的。

谢谢!  外部时钟通信时才用到 ,我还没学到通信那里,刚接触。现在有镊子和焊台,想把它焊上去,怕弄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XIN和XOUT复用的是P2.6和P2.7
只要没用到这两个脚,不会有影响。
用到这两个脚,那要考虑要不要焊上去了 ...

谢谢!  有没有CCS安装包?  我刚下载一个7M的,不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  有没有CCS安装包?  我刚下载一个7M的,不好用。

http://software-dl.ti.com/ccs/esd/documents/ccs_downloads.html
在这个网站下载

网友A:
呵呵,慢慢来吧,做开发就是挺有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慢慢来吧,做开发就是挺有趣的。

谢谢大佬!!!

       这个套件是2011年买的,一直处于闲置状态。这阵有空,就拿出来学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oftware-dl.ti.com/ccs/esd/documents/ccs_downloads.html
在这个网站下载

谢谢大佬!!!    我已经下载安装了最新版本的CCS V9